办公室偷偷制作,缓慢盖楼~!(必要工具入手,更新22楼)

楼主(2008-12-27):
看了视频以后冲动入手新机~!上图大家看看~!

空机,所有电子设备还没有配。

要求好像是18A无刷电调、2830 KV590无刷电机舵机X2、3S锂电,

感觉原机设定很混乱,感觉好像连厂商自己都没有想好要怎么设定。

所以改是一定的~!但由于是固定翼新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1、2830这个编号是指什么呢?KV值代表什么?

2、原设定是有减速组的,可以改成用外转子无刷直推吗?

3、怎么样的动力配置适合呢?可以改成2S 10A的柔和动力吗?还是用3S 2200 20~25A 暴力呢?

飞过这个JJ的朋友,请给些建议吧~!

网友A:
什么用途的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用途的无人机?

 是无人机模型~!

网友:
首先提个醒,这个机机速度很快!!!

1、2830这个编号是指什么呢?KV值代表什么?
答:2830是无刷电机的型号,28代表无刷电机的周长,30代表无刷电机的长度,KV值代表每分钟无刷电机 每1V的转速,比如KV1000的电机,假设8V的电压,那么这个电机的转速是每分钟8000转。

2、原设定是有减速组的,可以改成用外转子无刷直推吗?
答:可以直推肯定没问题,最好装配完飞机以后看看重量,推重比最好能达到1:1.5以上,如果飞机重量400克,那么最好选择600克推力以上的动力组合。

3、怎么样的动力配置适合呢?可以改成2S 10A的柔和动力吗?还是用3S 2200 20~25A 暴力呢?
答:怎么说呢?如果您真的是新手,建议选用温柔一点的动力,但推重比一定要充足,否则很容易失速炸机,或是先用飞翼将技术练好后直接上暴力动力,因为这个飞机设计的就是灵活、快速

网友B:
减速组拆掉。

推荐使用无刷直驱,电调配30A的 这些都可让你有足够的动力飞这架掠食者
A2212 kv1000 1047桨,3S 15c 1000-1500mAh 最大推力886克
A2212 kv1400 9050桨,3S 15c 1000-1500mAh 最大推力903克
A2212 kv1400 1047桨,2S 15c 1000-1500mAh 最大推力775克

舵机配9克的就可以了。注意安装时。接收机远离电调!!!

如果你是纯新手。先飞一个月模拟器再动真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有说的不对的望前辈更正。

网友:
2830...貌似就是2208?

楼主:
谢谢4楼的详细回答~!马上就明白很多了~!

网友C:
你不是要上A-10吗 怎么变成捕食者了。。。小心螺旋桨打到鸟! 可以考虑全球鹰,喷气的改成涵道就保护动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组拆掉。

推荐使用无刷直驱,电调配30A的 这些都可让你有足够的动力飞这架掠食者
A2212 kv1000 1047桨,3S 15c 1000-1500mAh 最大推力886克
A2212 kv1400 9050桨,3S 15c 1000-1500mAh 最大推力903克
A2 ...

您的那几个组合是怎么配出来的呢?槳的编号代表什么呢?

可以把您的装配方法贴图上来参考吗?

我已经飞好久模拟器了~!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要上A-10吗 怎么变成捕食者了。。。小心螺旋桨打到鸟! 可以考虑全球鹰,喷气的改成涵道就保护动物了

嘻嘻~!被你发现了~!

先用掠食者侦查鸟的行踪,再上A10攻击~!嘻嘻~!

好像没有发现全球鹰的套才啊~!我这边暂时没有

全手工的条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2830不代表KV,后面写的950才代表KV值,还有做无人机用螺旋桨省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30不代表KV,后面写的950才代表KV值,还有做无人机用螺旋桨省电一点。

我知道~!我的问题是分开来问的~!

是螺旋桨的~!

网友:
无人机上这个吧,买不到就自己做,两周的业余时间就做好了,很简单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1258&extra=page%3D6&page=1

网友:
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楼主:
14楼的几个贴我都已经拜读了~!很是崇拜你~!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现在工作自己时间很少

也不是住在家里~!

楼主:
电子设备~!

暂时到手的电子设备~!

2212    KV1400

好淫30A(有点大材小用)   TDF8通接收(也是有点大材小用)

2200MAH   (这个是有点大了,希望飞的起来,不行再说)

原本的减速组~!要拆掉~!但是怎么固定现在的电机呢?请指教~!

原配的8X6槳,和我自己买的8X6槳~!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原配的整流罩,但是现在换了直推,不知道要怎么装~!请指教~!

网友:
哇...貌似这飞机不怎么好飞哇...

网友E:
今天出门买了一些必要的工具~!哎~!现在不住在家,真的很麻烦~!

网友E:
把电子设备都连接起来~!嘻嘻~!不错都还工作正常~!
入手了一些工具~!
突然掀想起来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尾推电机的安装是否需要像前置那样略有角度呢?有的话又需要怎么偏呢?
继续缓慢盖楼~~~~~~~~

网友F:
呵呵,都中将了,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东西啊!

网友G:
翼展大的话,不用有角度,这个飞机PP,在哪买的?

网友E:
在淘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