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完4面悬停后郁闷了(航线)

楼主(2008-12-27):
用了整整8天的时间终于在G3.5练好4面悬停了
正面和侧面都可以原地停在那了 飘距离不过20公分 对头悬停 看不清楚尾巴姿态所以只能控制在半米内前后飘了

现在想练航线 看到各位大大们说的正飞前进8字 正飞后退8字 前翻滚 倒飞四面悬停 倒飞前进8字 倒飞后退8字完全不懂

希望前辈们教我一下 8字飞行是什么样的姿态 感觉很模糊

无从下手

网友:
我是专攻固定的!直机不太动,帮顶

网友:
8 你不会写?

网友A:
20公分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好像应该先练原地自旋悬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公分怎么看出来的?

悬停练习的时候地上有个小点

网友(2009-03-19):
 都是高人,我得向你们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练习的时候地上有个小点

怎么进入悬停练习的?

网友(2009-06-02):
楼上的,我是新手,是不是一定要对准那个小点才叫悬停啊?我老停不住,稍微动一点就晃得厉害。

网友:
练了好几天了还是挺不住

网友:
可以看软件自带的教学
Training->virtual Flight Instructions->Helicopter
Figure 8  就是8字航行

网友:
凤凰模拟器也有:loveliness:

网友:
我都没有摸过模拟期

网友:
练真机去

网友:
怎么飞着舒服怎么来 听的太多了 反而对你有影响

网友:
悬停过关了,可以练习航线和原地自旋
航线可以从来回的左右航线开始,慢慢体会转弯的动作要领·

网友:
模拟器还有教学录像了? 是 G3.5吗?
不错。。。

网友:
飞行学校这块内容很漂亮,可以跟着看各舵位的变化,这是G3。5很精彩的内容。
如果想练得轻松点,可以先在模拟器窗口把速度由100%降到50%,然后再去练,体会各舵位量,会很舒服的。

网友B:
多飞自然就会了,记得飞机一定要向内圈斜才转的顺

网友C:
航线就是乱飞不炸机就可以

网友D(2009-08-08):
边玩边练,别搞得太正式!娱乐为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