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08-12-27):
请问!LAMA4合1板上的电调管,7313和7413能互换使用吗?

网友:
你用7832的吧,电流还大,7313你要查它的参数,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
不能互换!
7413的电流是13A的,而7313只有6.6A。几乎小了一倍!!
顺便给你个链接,以后查元件参数用得着:
http://www.dzjsw.com/cxygzl.as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原来板上是7313(老LAMA2)烧了,现在换上7413后发现,机头顺时针打转,方向舵打到底还转!老LAMA2的4合1板上只有一个调节旋钮,调了也没反应。不知是何毛病。请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板上是7313(老LAMA2)烧了,现在换上7413后发现,机头顺时针打转,方向舵打到底还转!老LAMA2的4合1板上只有一个调节旋钮,调了也没反应。不知是何毛病。请高手指点!

需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调整4IN1上的“前后马达比例”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断电调的。调到头还打转。

楼主:
老LAMA2的4合1板上只有一个调节旋钮是电机比例调节钮?还是陀螺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LAMA2的4合1板上只有一个调节旋钮是电机比例调节钮?还是陀螺感度?

没见过“老拉马”!所以不知道!
死马当活马医吗!断电后调调看,没准就被你给捣鼓好了呢?

网友:
你们啥都搞

楼主:
板子已修好。现在已明确知道7313和7413不通用!7313是两路,7413是一路。也就是说,7313一个可以控两个电机,7413一个只能控一个电机。看来高手都忙。只有自力更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