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固定翼的入门选择问题~谢谢

楼主(2008-12-27):
最近想飞固定翼,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固定翼入门,有人说用滑翔机,有人说用翼龙或者EPP好小子~但是现在我不知道用什么,请高手分析下它们的区别和共同点,用什么入门好点?谢谢~

网友:
如果飞过电直的可以直接用微风入门,很快会上手的。

网友:
哪种都可以~~都比较好飞~~~

网友A:
看你犹豫不决,都问了好几次了!

应该给你推荐翼龙。

1。飞机大(翼展大于1米),很稳。
2。不贵。
3。很结实,不容易摔坏。
4。摔坏了也很容易修。

EPP好小子没飞过,翼展肯定没翼龙大。也不翼龙结实。EPP如果真的摔烂了,也很难修。

翼龙机头基本不会坏,变形了用手掰掰就行。 机身断了,就去买一节鱼杆更换。 机翼坏了用泡沫胶,外面用透明胶带加固,非常结实。
草地上起落架可以不装。

不知你这次是否还是犹豫不决?

楼主:
谢谢各位了啊!呵呵~还是找个翼龙吧!

网友:
翼龙 保证你第一次就爽飞   上手玩4通会打击你的自信心

网友:
上翼龙吧.我11月1号买的翼龙,现在已经半个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给你推荐翼龙。

1。飞机大(翼展大于1米),很稳。
2。不贵。
3。很结实,不容易摔坏。
4。摔坏了也很容易修。

EPP好小子没飞过,翼展肯定没翼龙大。也不翼龙结实。EPP如果真的摔烂了,也很难修。

翼 ...

 同意翼龙~~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玩飞翼,耐摔,而且可以做很多接近F3A的动作。并且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