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电源做开关电源

楼主(2008-12-27):
我事先买了一个明纬的开关电源S145,就是12V12A的,后来在论坛上发现电脑电源也可以做开关电源.
回去后也试着做了一个,但是发现电脑的12V输出是没有12V的,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大概在11.56V左右,而明纬的则是12.12V.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充电的时候用4A充电,如果用电脑电源,有时就会发生提示OVER VOT,就是说要么降低充电电流,要么提高外接电压,而用明维这个电源则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明纬的开关电源S145,就是12V12A的 电源是单12V电压的工业电源, 稳压取样电压用的是12V输出端的电压

       电脑电源的稳压取样是在3.3V和5V上进行取样的,当你单独使用12V电压端达到一定电流时,其他空载端电压就会上升,这时的取样电压也会上升,当稳压取样电路检测到电压升高时便会降低电源的输出电压以达到稳压的目的,此时你的12V电压输出电流过高,导致12V电压急剧下降.

    解决方法:   在3.3V和5V端都接上一个2A以上电流的负载即可~  最好是灯泡.

楼主:
难怪呢,LS高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比如接个什么电阻之类的,否则灯泡太容易破了. 不过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开关电源算了,否则买来总不能放那不用吧

网友:
4A充电器一定很好的那种。那么有米还是老老实实用明伟的吧,不然弄一大堆麻烦给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纬的开关电源S145,就是12V12A的 电源是单12V电压的工业电源, 稳压取样电压用的是12V输出端的电压

       电脑电源的稳压取样是在3.3V和5V上进行取样的,当你单独使用12V电压端达到一定电流时,其他空载端电压就会 ...

用此法不可取
增加20vA耗电量
晚上充电影响睡眠
电池充满电后12v是空载电压3.3v5v还在耗电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接--5V的线和12V的线,这样出来电压是16V多,已经正常使用半年了 呵呵.当然前提是你的充电器可以接16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