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8-12-27):
我的GL450.怎么斜盘已向右斜了,旋停的时侯怎么还是向左飘,离地已有一米了,一定要右满陀才行,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因为直升机起飞后,你的尾桨给的力加上飞机的升力 2个力的合力形成对飞机对左的推力
悬停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右满舵?夸张了吧。
如果只是向右打一点修正舵量是正常的。如果是满舵那就不对了。

楼主:
就是怪,
人家的斜盘是水平的,但我的机是要调到向右斜的才行

网友C:
仔细检查所有的连杆

楼主:
你们都理解错了
一定要调斜盘向右成30度,机子才能基本不偏左.

网友D:
回LZ 你那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E:
斜盘30度

楼主:
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