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UTABA控调整GP750的问题

楼主(2008-12-27):
请问各位大大,在调整GP750陀螺的时候,你们是把EPA调到最大140%下调整,还是在默认100%下调整?
如果是140%,那是调整4通道为140%还是调整5通道为14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大,在调整GP750陀螺的时候,你们是把EPA调到最大140%下调整,还是在默认100%下调整?
如果是140%,那是调整4通道为140%还是调整5通道为140%?

第四通道的EPA是調整機子自旋的速度,EPA越高自旋的速速越快
建議初始設定以EPA為100%為基礎來設定!

楼主:
斑竹真是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