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和无刷电机的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2008-12-27):
今天我在电脑前测试新到的XXD无刷电机和电调,结果听到很大的嗡嗡声音。 我开始以为是桨振动导致,但仔细一看,声音从EDIFIER的喇叭(距离大概1米)里面传出来的。

当电流加大的时候,这个类似桨振的声音也加大。说明释放了相当强的电磁干扰。
不知你们的电调电机有这个问题吗?如何消除或者减弱这个干扰问题呢?

问题已解决! 不是电调或者电机的问题。
我把桨卸掉后发现没声了。。。

仔细检查发现 一个话筒正对着螺旋桨,结果就被喇叭扩音了。。。 ~~~

网友A:
 LZ好折腾,估计再没找到毛病又要换电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折腾,估计再没找到毛病又要换电调了吧。

哪也不能算电调的毛病。。。顶多也就是干扰大点,本着自立更生的原则我会做个屏蔽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也不能算电调的毛病。。。顶多也就是干扰大点,本着自立更生的原则我会做个屏蔽罩的。。。

看来你没有得上通病啊,恭喜

楼主:
太便宜的东西 就不要太较真了 你看中的是价格 又不是质量。。。对吧。能用就应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