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是韩国鬼子产的???

楼主(2008-12-27):
请看,131和171没标产地

请看,131和171没标产地

网友:
171一个要多少米啊```

网友:
一般情况下,国内商品总是比国外的价格低
所以,应该存在质优价廉的摄像头
很奇怪所谓kx131, kx171 , kx191 都查不到生产厂商的资料,贴牌的可能性很大。
大家努力去找吧。

楼主:
关键是找到也没有专业设备测评,我在沈阳电子市场看到一个壳上印着德国制造的镜头,都没敢买,因为有没有须标,具体的参数都没有,就算便宜也不敢轻易下手,所以,希望这块的领军人物们多辛苦,造福模友

网友:
我吃饭回来啦。马上上资料

网友:
先是kx131 入门型

Features:
- 1/4 SONY  Super HAD ccd
- 180mA power consumption
- Operating voltage DC 5 volts or 12 volts regulator included
- 380 horizontal lines of resolution

- 3.6 mm lense 70 degree FOV
- 1 ounce (30 grams) camera only
- NTSC version
- 1.0 lux @ f4.0

来自http://hobbywireless.com/cart/in ... &products_id=13

Technical:
- 1.0 ounce (30 grams
- DC 5V (±10%) operating voltage. 12V with regulator.
- 180mA power consumption
- 30mm(lense to back) x 30mm(W) x 25(H)mm

来自http://www.rangevideo.com/index. ... &products_id=10

网友:
根据以上信息,kx131 的分辨率只有380线,离高清晰度,420线以上还差不少

据我以前所看过的视频,似乎kx131 图像不是4:3 的而是近似一个正方行

还有无意中发现国外对FPV清晰度的探讨,对于无线发射用视频信号而言420线是最合适的

有个概念很容易混淆,扫描线数和分辨率。。

网友:
KX171

Camera features:
420 TVL horizontal resolution
1/3  SONY CCD
  Auto Gain Control
Auto BLC
Auto White Balance
Illumination sensitivity: day 0.5lux, night 0.05lux
20x20mm, 22 g with lens
12V +- 10% DC,    100mA draw

网友:
KX191

Camera features:

    * 520 TVL horizontal resolution
    *
      1/3" Sony Super HAD CCD
    *
      Back light compensation
    *
      Automatically switches to black and white night mode.
    * f4mm IR sensitive lens
    * Auto White Balance
    *
      35x35mm, 46 g with lens
    * 12V±10% DC, 210mA draw

网友:
http://www.itc1997.co.jp/cgi-bin ... age2&category=3

看看这里,和kx191 外观一样的

楼主:
很用心啊,呵呵行家啊,有机会一起交流,我有131,效果用电视看相当可以,电脑上看也可以,就是有一点重影
http://u.youku.com/user_show/uid_HAPPYSKYBABY这是131的效果,小区障碍物较多,不然一点干扰也没有

网友A:
网络视频压缩的太厉害了,看不出效果来。

重影是无线发射接收的问题, 反射波太多了。

网友:
已查明 191 确实是棒子产的 型号是 MSHQ-36

网友:
MS-36 的外科, MH-36 的芯  这个公司的型号比较混乱

网友:
http://www.ncctv.com/eng/product/eng_proview.htm?idx=43产品说明
kx191 的清晰图片

网友:
有反面的图片就好了,我喜欢看主控 芯片

网友:
这东西装那的厕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视频压缩的太厉害了,看不出效果来。

重影是无线发射接收的问题, 反射波太多了。

我是在空旷的地方玩的,怎么会有反射呢,难道是镜头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震动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