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机器莫名其妙的抖舵,全部舵 ...
大大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机器莫名其妙的抖舵,全部舵机都在抖

楼主(2008-12-27):
大大们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机器莫名其妙的抖舵,全部
舵机
都在疯狂的抖。
飞的时候一个倾盘上的辉胜9G自己挂了 。 然后就出现此问题,只要机身有一点轻微的震动,所有舵机就会一起开始抖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我换了电调和马达 还是这样。因为没有备用的接受和晶体没办法测试。是接受坏了么??

网友A:
应该是接收里面元件有坏的,舵机挂了的时候短路了

楼主:
恩 谢谢楼上的回复 卖家说可以返厂 俺明天就邮过去

楼主:
哎 我前些天返厂的KDS800 还没回呢,现在接受又挂了。看来等停飞好些阵子了

网友B:
LZ的运气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