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的RCE-600+DS520和401

楼主(2008-12-27):
YT的RCE-600+DS520和401+9257之间的区别有好到?知道的说一说

楼主:
晕,天冷了老是打错字,是区别有好大,就是差距有好大的意思

网友:
真的好大  都没用过  刚收了401 还没装上呢

网友:
GY401+9257没用过,RCE600+DS520我到现在也没调好....太悲了。

网友A:
普遍反映RCE600有漂移的问题,不过DS520还不错,我用来配GY401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YT的RCE-600+DS520和401+9257之间的区别有好到?知道的说一说

有米实yt rce600+ds520 沒多米就实401+9257 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遍反映RCE600有漂移的问题,不过DS520还不错,我用来配GY401挺好

再问一下,不是说401也有飘的 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