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和接收的频段

楼主(2008-12-28):
弱弱的问声,为什么控和接收要分频段,比如
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如果控或收是35MHZ频段的,是不是既使插了72MHZ的晶体也没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比如35MHz、36MHz、40MHz、41MHz、72MHz。如果控或收是35MHZ频段的,是不是既使插了72MHZ的晶体也没用?
是的

网友C:
因为现在发射和接收电路无法做到对所有频段都有相同灵敏都,只有划分频段才能保证遥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