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油针才半圈??!!

楼主(2008-12-28):
我的T-REX600NSP使用的是亚拓的原装发动机,现在已经8箱coolpower15油了,主油针在半圈,大一点3/4圈时,排气管有油滴喷出,OS50发动机的主油针要1~1.5圈,不知亚拓的这原装发动机主油针半圈是否正常?

网友:
不知道LZ 的化油器油针是不是伤过?
我目前的油针位置大致在1.5附近根据需要浮动。

网友:
你跟我的一样 我刚换完活塞活塞环 都磨了1桶油了 现在也是1圈都富油的不得了

楼主:
我是新机器,没伤过,有的朋友说亚拓的50发动机的化油器改过,具体不清楚

网友:
LZ

排氣管滴油並不代表是富油

應該根據飛行的結果來調整油針

請確認在飛行過程中,引擎有沒有明顯的運轉不順暢

楼主:
运转的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感觉不畅,在刚启动时要慢给风门,否则熄火,转速上来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按发动机后盖温度调节,这样对发动机不好的,把发动机拉到高速飞一圈后,摸发动机后盖,不烫手就好了,烫手就开大点油针,这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按发动机后盖温度调节,这样对发动机不好的,把发动机拉到高速飞一圈后,摸发动机后盖,不烫手就好了,烫手就开大点油针,这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了
+1

楼主:
温度说的算,不是圈数说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转的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感觉不畅,在刚启动时要慢给风门,否则熄火,转速上来后就没问题了

這個情況,有可能是怠速油針太大了,可以進個15~30度試試

网友:
我想楼主不会是说在低速时喷油告诉时不喷吧。
什么缸头温度,什么喷油不喷油,顺畅不顺畅,这些都是个人感觉而已,每个人都有差异。
比如我除了看这些现象意外还看排烟量 ,以及听引擎工作和排气声音。
这些都是个人经验,所以不是一概而论的。
最好找个熟悉的人帮你调整一下,自己磨很容易磨坏……

网友:
我感激最大的可能是副油针开太大了。

楼主:
感谢CHI1121版主的支持
感谢各位模友的支持
感谢上海TV
感谢浙江TV
感谢江苏TV
将来还有可能感谢CCTV!

网友:
OS50不用怎么磨的,我的第一个起落悬停,第二个起落就切IDLE了

网友:
我的OS50好象也是在不到一圈上,再加就容易熄火。这正常吗?

网友:
你跟我的一样 我刚换完活塞活塞环 都磨了1桶油了 现在也是1圈都富油的不得了

请问lz活塞环怎么换的,须什么工具,我的os50引擎压缩行程不须太大力就转过去了,跟刚新买时感觉完全不样,现无论怎么调油针都启动不了,请赐教!

楼主:
回楼上,富油时很难打火,应该通过排气管口,热火头口,尽量彻底清洗发动机,付油针尽量不动,要动的话试着往里收一点点,主油针在1圈时启动试试,热火头不管坏没坏,换一个新的,再不行就要拆发动机彻底检查了,能不拆就不拆,毕竟原装的比我们自己搞的好

网友(2009-04-22):
我的那台是1圈,天冷的时候再小几格。天热再放几格

网友B:
排氣管佔很大的因素
我的os或亞拓發動機
前後加起來應該有五六顆
主油針從0.5圈~1.5圈都有
實際調整才是關鍵!

网友C:
快速拉风门就熄火,为何不检查副油针呢

网友D:
大哥,15%的油半圈很正常啊~为什么总是要相信油针的圈数~只要不过热,不富油,随便怎么弄~

网友E:
我的发动机转速上来时快速推油门也是熄火,一旦转速上来就没关系了。调小副油针,问题,一小就温度过高,所以将就在飞。到底发动机温度不超过多少合适,我是用红外线测试仪测的,有说不超过100度,有说不超过90度。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