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镍氢不能用1C的电流充电呢???

楼主(2008-12-28):
我的镍氢是2200毫安的,用1C充每次充了400~500毫安就停了显示充满了...但我用200~300毫安充就能充进去1500毫安以上...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说的1C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是很懂,给讲一下吧?

网友B:
因为你的电池不是设计成大电流充电的,或者说内阻很大,只能用在中小电流放电和数百毫安充电的场合

网友C:
充电器有别·

网友D:
电池和充电器都有关系
以前我买的GP1800电池和1小时快充套装
就是1C充电,效果不错

网友E:
充电器和线的问题

网友F:
普通镍氢大电流充电需要特殊方式,比如多阶段脉冲充电,现在出的 15 分钟充电器,充市面上销售的普通5号7号镍氢电池就是这种方式

楼主:
线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G:
原因很多,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知道了才好判断它的充满判定方式,才知道确实的原因。

网友H:
发热厉害 容易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