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上油机,请教三叶52二冲发动机应该怎么装?

楼主(2008-12-28):
如下图
1.红框1中的两个短螺丝是用来固定汽化器的吧(一边一个)?
2.红框2中的那辆个垫圈,是两个一起都用还是只用一个就可以了(另一个是备用)?
3.红框3应该怎么装到发动机上?是要拆掉汽缸后部的两个螺丝然后把这个东西固定上去吗(蓝框4中标示的位置连接到蓝框6汽缸上两个螺丝的位置)?
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引擎+2+排气管,再用最长的那2根螺丝拧住
第二.3+5+6 拧在一起
剩下的就是嘴对嘴用油管相连接

网友:
朋友,奉劝你,小心! 52可不是玩的,知道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引擎+2+排气管,再用最长的那2根螺丝拧住
第二.3+5+6 拧在一起
剩下的就是嘴对嘴用油管相连接

补充一个,1用来拧化油器,这个部分最容易滑丝,别拧太紧了...油针那拧了之后会多出2个短的螺丝,收好就行....

网友:
注意1的两个螺丝,特别容易滑

网友:
拧下蓝框4的俩螺丝,用蓝框5的俩螺丝把红3装上。
固定化油器的俩螺丝不要用力太大,容易勚扣。

楼主:
装好了,感谢各位的帮助
谢谢 GFORCZGOOD 提醒,我会倍加小心的

网友:
我也想买个啊,但是不知道在那里买多少钱?

网友:
民工有,4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