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EPO AT6加翼刀如何?

楼主(2008-12-28):
今天看到一篇B52轰炸机的文章,介绍到翼刀有助于推迟失速并提供横向稳定,我想到我们新手很多情况下都是螺旋坠毁,我在我的AT6 机翼上加上翼刀,是不是会比较稳定呢??这样就没那么容易坠毁了。

网友A:
平时注意速度和飞机倾斜度,失速就会减少.

网友B:
我的AT6就飞过两次,两次都是失速炸得粉碎。。。。。。
期待楼主实验成功!

楼主:
我的AT6买回来半个月了没飞过,这段时间老下雨所以还在墙上挂着。我还没飞过下单翼,就买了AT6.不是说EPO很耐摔的?我已经在机身两边拉了纤维胶带,应该没那么容易摔坏啦。试试看吧。

网友C:
蓝宇的么?
蓝宇的AT6很耐摔啊,我的全速撞过一次玻璃...2块玻璃粉碎,飞机除了头罩破了,其他没点事...

网友D:
没必要
因为AT6属于平直翼,翼刀的主要作用是阻止机翼上表面的气流延着翼展方向流动,对于平直翼因为展向气流很小,不是造成机翼失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加翼刀后对防止失速没什么作用。翼刀一般用在大后掠角的机翼上比较多,比如MIG-15.MIG-17等。。。。。

楼主:
我还想问下为什么 F3P要加类似翼刀的扰流片呢?

网友E:
为了增加侧面积,这样侧飞的时候会好一点

楼主:
看来不懂要多问了,谢谢

网友F(2012-11-09):
学习了,翼刀的用法了

网友G:
有用,6楼说得没错,翼刀一般用在后掠翼上,但是平直翼在一定情况下也有用,那就是转弯。
转弯容易失速,两侧机翼上方的气流都会偏转,一侧往内,一侧往外,很容易造成失速,有了翼刀就好多了,所以3D机上很多有翼刀,为的就是限制气流。

网友H:
等待更有学问的人出现,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