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abs、有机玻璃哪个刚度、强度更高一些?

楼主(2008-12-28):
市面上的pvc板材、abs板材、有机玻璃板材的机械指标各位大侠能提供一下吗?哪个刚度、强度更高一些?

网友:
林大夫的签名又改了

网友:
如果说硬度PMMA的最好,大概70mm厚的纯PMMA就可以防止7。62mmNATO步枪弹的贯穿。同时透明性也是最好的远好于玻璃,同时可以透过大部分的紫外线,雕刻后可以容易的抛光,但是表面不耐划,用多了表面比较毛。abs是几种塑料的合成体有比较优良的抗冲击性能和着色性能,但是偏软,吸塑性能良好。 PVC是最差的,一般PVC为了降低成本都会加碳酸钙当填料,如果加多了就比较淬,但是也是这3种中最便宜的。喷油漆的话效果取决于[抛光的效果,通常PMMA的比较好点。
        PMMA的质量如果不好的话会比较容易在加工的时候发生融化粘连,PVC的比较容易在加工的时候产生毛边,基本上abs的加工性能比较优秀。如果要粘结的话,PMMA和ABS可以用氯仿或者丙酮,氯仿的粘结性能比较好。但是使用的时候要加百分之3的乙醇,不然氯仿见光会分解产生光气(有毒)。PVC的话就只能用塑料焊枪吹焊或者502和环氧树脂等化学粘结计了 。

网友:
这3个材料里面只有ABS是工程塑料。。。意思就是它适合做结构材料。

网友:
各有特点,
ABS注塑比较好,大部分电器塑料壳基本都是ABS.
PVC视填料添加的比例,添加少的比较软,添加多了就很硬。添加填料可以提高PVC的刚性。
有机玻璃,就比较脆了,强度不错,但常温下可塑性较低,弄不好就破了,加工时还容易粘刀。

网友:
普通ABS<普通PVC<有机玻璃PMMA<高强度ABS<增强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