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RD40A电调升天后的感想!

楼主(2008-12-28):
GUARD40A规格是,持续输出电流40A,瞬间输出电流55A
按照上面的配置老秦教我的算发

4S1P电池
2200mah容量 x  20C放电  =44A电流.
确实是超过了电调的电流.

另外一个电池3S1P电池

2200mah容量 X  25C放电 =55A
这样远远超过了电调的极限,可是我飞了好几个起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XDD的30A电调也用过这个电池,也只是温度略高而已.

今天在地面通电后,推油就冒烟了.就是因为我觉得25C电池都虚标了这么多,这个20C的应该也有虚标,所以才用的.
我从油动模型转到电动模型,感触真的很深刻,电动的方便轻巧.可以飞的地方多!油动的笨重麻烦,很脏!带出去飞比较累,没车族的人必须得有一个帮手才可以.
可是电动的电池上的问题实在太麻烦了,真真假假难分辨.好比陷阱.本以为是初期投入大些,后期少投入.没想到要想玩爽一点代价可比油的大多了.

网友A:
电流取决于电池放电能力和电机需求的小值,不是你这么直接乘出来就断定电流太大的

网友:
实际的放电电流不是通过电池的C数算出来的,电池最大的放电能力与电池的内阻有关,这个指标一般没有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取决于电池放电能力和电机需求的小值,不是你这么直接乘出来就断定电流太大的

楼上的朋友可以传授点经验吗?

网友:
呵呵,和电机负载有关系

网友:
ni hao

别着急,发过来好了,你只要负责来回邮费,其他免费

网友:
电池上标的C和容量算出来的电流值是指电池能够提供的电流的最大值,不是电池要强制性的给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楼主搞错了概念吧,那样算出来是电池可以提供的最大电流,电调流过的实际工作电流一般没有那么大的,除非出现过载

网友:
电池跟电调是供求关系!并不是强加给电调电流的,是电调需要多少电流电池供应多少,电调上天跟C数没关系,当然C数是反映了电池有多大功率,能不能让负载吃饱,吃饱了才有力气 ZUO  AI

网友:
我觉得这可能和厂家标的有关。。。。电流他不是一个固定的指标,实际上,他与电阻、电压都有关。P=UI,所以很多人以为U与I成反比,其实不然,R=U/I,MOS和电池内阻都不变,所以如果电压升高,电流是会增大的。

所以,假设厂家标的55A是在3S,即11.1V,那么其内阻是0.21欧,则14.8V时候电流就会达到最大70A(如果电池可以的话)。电池也一样,如果厂商很实在。。。标的是1片的放电倍率的话。。。那。。。。(下面那个外贸3E我知道,那个是3S 25C,放电在50A左右,我手上有几块。)

网友:
。。没说完。。。MOS只能承受55A(就是说55A电流所产生的热可能损害MOS),但是电流却可以通过更多,所以,会产生更多的热量,自然就烧毁MOS了。

网友:
没有LZ这么算得啊!你们家的电表可以过提供220V6A是1320W,你们家电视机是150W的,你的电视机烧了吗?
电池的C数就和电表的标称一样,是说电池允许最大那么大电流放电不损坏!而并不是说电池会强制供给那么多电流!决定电池需要多大C数,电调需要多大A数的,都是由用电器也就是电机决定的!
就和你们家要是用了一大堆家用电器会把保险丝烧断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楼主概念错误

电流取决于负载

楼主:
在这个问题上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笨,我理解不了各位说的.

你们说取决于我的电机,但是同样的电机,+同样的电调,不同的电源就会烧毁.
我只能找电源的毛病了!

要是有一个计算公式就好了.

网友B:
楼主跟我一样的情况,我也是换了电池,烧掉了电调。其实跟电池没关系的。是电机短路,导致电池无限制最大放电,也就是电池短路,烧掉了电调。电机短路是部分短路,很难发觉的。不要再用这个电机了。我跟你完全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跟我一样的情况,我也是换了电池,烧掉了电调。其实跟电池没关系的。是电机短路,导致电池无限制最大放电,也就是电池短路,烧掉了电调。电机短路是部分短路,很难发觉的。不要再用这个电机了。我跟你完全一样的 ...

哦,我的跟你的不一样吧!
我刚把黑旋风KV4000+3E的25C2200MAH电池+XDD30A电调测试,可以正常运行,只不过电调比较发热.

网友:
KV4000搭配HY40A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不排除电调个体差异和使用状况

我也烧过一次,HY40,不是在天上烧的,是在地面烧的,飞行时机舱内的电子设备有些风冷条件就会安全很多,地面工作气流流动性差,电调热量得不到充分散发是会烧的。特别是地面滑跑反复推油门,来回的滑跑当小车开,我的就是这样烧的,甚至起了明火。建议LZ注意操作。另外关于算法,其实这个不是绝对的,电池标多少一般都是正常工作的持续能力,现在好的电池基本都可以超能力放电,比如20C的可以持续工作在25C,但对电池有损伤,不建议这样使用。当电池能力饱和时放电大小就要由负载来决定了,比如黑旋风KV4000,用3S 2200  15C电池,实际在3S下KV4000的所需要的负载电流是28A左右,电池的放电能力是33A,电池有富余,其实这样搭配最实惠。20C的话因为C数更高,电池负载放电平台也就更高,相对来讲KV4000的电流会大一些,在30A左右,因为U=IR,R不变,U升高了。20C的放电能力是44A,相对实际需要的30A来讲就有些浪费了。4S就又不同了,KV4000在4S下正常持续的工作电流在44A左右,这时候就实际需要2200  20C了,但是4S下瞬时全油门电流是很大的,会超过50A,然后随电压下降电流回落,另外电调功率管都是全通状态下内阻最小,半通状态反而会很大,所以在前面我说不要在地面反复的推油门,这样会使电调温度很快的升高,再加上瞬时大电流冲击,电调很容易烧的,尤其是当电调使用比较极限的时候。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我的电池接上电以后,电机没有转动超过2秒,也就听见一点点动静就冒烟了,所以不可能来回推油和地面划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