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微电直复活

楼主(2008-12-28):
6月份买的这个小JJ,9月份开始就买不到配件,我的蓝箭微型lama趴窝已经3个月,昨天终于搞到到配件,维修后复活啦,随后充电爽飞,发图纪念!
另外飞行损耗如下:
飞行时间:81次,按每次5分钟,约405分钟。
损耗部件:1)平衡锤3个
                 2)主齿轮5个
                 3)主旋翼2套
                 4)电池1只
                 5)尾翼1个

换了白色的尾巴和白色的旋翼,还换了平衡杆和齿轮,发现平衡杆最关键,必须保证平衡球的安装精度,左右长短一致,这样飞行十分稳定!

原厂的标识太单调,贴了几个雷虎的标识

三块电池已经有一块不行了。

飞行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q9aBk1qgw-c

网友:
自己试着用身边的材料复制一个怎么样,免得以后又找不到配件

网友A:
当初第一批上了当,自旋的厉害,压根就没玩起来!!!

网友B:
我的那个还行,只是感觉电子设备不太可靠,不知道能不能换成普通的接收机和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第一批上了当,自旋的厉害,压根就没玩起来!!!

第一代的我也买过, 确实象你讲的那样很难调试, 这个是第二代的, 有所改进, 但我这架仍然需要开机大发才能解决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还行,只是感觉电子设备不太可靠,不知道能不能换成普通的接收机和混控

首先感谢斑竹给分哈~
普通的接受机和混控太重了,不合适~
我是采用以前论坛里高手介绍的开机大发, 可以减少自旋,后来发现在接通飞机电源时突然断开再接上, 也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通电两次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用这种方法飞的还算稳定.

网友C:
天哪!那平衡锤弯得都不在一直线上……居然不刷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哪!那平衡锤弯得都不在一直线上……居然不刷锅?

平衡锤连杆是软的,转起来就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