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控...这个..

楼主(2008-12-28):
监视器里CH3拨动摇杆时不反应..或者反应迟钝很那样...是什么情况...有天九控用户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不是通道3的行程设定太小的问题吗,不反应的时候是不是油门锁定开着了?

楼主:
这个油门锁定在哪里哇...控我没改过设置呀.改用其他通道模式也不行啊.难道要恢复初厂.

楼主:
油门锁定...是怎么个情况呀...我推油门杆在监视器里看到的情况貌似不像是比例的了慢慢油油的就晃来晃去的.不跟着摇杆走哇.

网友:
油门锁定就是 通道3不会起作用  监视器里观看3通道不动

楼主:
电位器的毛病了...拆开机看用电表量了下.一开始就是数值不稳..多量了几次不知为何,又稳了,好了.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是接线处有被压过的痕迹,非典型接触不良?

害怕还会出现这种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如何彻底解决此问题.眼下倒是一切恢复正常了.

此处有明显压痕

此处有明显压痕

清理焊渣后用502少许固定了一下

清理焊渣后用502少许固定了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首选换新的电位器```````要是不想换,修是可以``其实问题就是3个固定脚松动``不是电焊点```是铜脚和内部的碳片连接出现虚位```接触不良引起```你的问题和我的DX6一模一样`````虽然用利器重新敲紧3个接触点```可以暂时解决问题``` 但用着还是不放心`````建议联系厂家够买新的电位器```购买时帮我带一个```要是决意要自己修``加我QQ  详细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首选换新的电位器```````要是不想换,修是可以``其实问题就是3个固定脚松动``不是电焊点```是铜脚和内部的碳片连接出现虚位```接触不良引起```你的问题和我的DX6一模一样`````虽然用利器重新敲 ...

你买给我捎带个 你修我教你 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