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几个450调试问题

楼主(2008-12-28):
新手刚入450,有几个疑问
装机时尾桨距是按0度来装么?
普通模式和3D模式下大家都是怎么设置油门,、桨距曲线的?我参考下
我没装大桨在室内试了下机,感觉很吵,正常不?还是有摩擦?

网友A:
1.尾桨有5度左右的夹角 桨叶向后搬 上面的靠波箱
2. 普通模式
油门 0% XX 70% XX 100%
螺距 -2 XX 5.5 XX 10
XX随曲线抓 3D模式先不说了 你先用不到 设置了反而容易出危险
3.一般是正常 检查齿轮间隙差不多一张复印纸

网友B(2009-09-20):
有关450的调试经验,需要在坛子里潜水直到3,4个月后,该知道的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建议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