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NB视频8X8

楼主(2008-12-28):
老外NB视频8X8
不知道怎么放来了大家将就着看吧

哈哈 学会了

网友:
做 沙发等着看呢

楼主:
视频发不上来呀 哪位会发的 帮发下 上面有网址

楼主:
谢谢 能教教我是怎么转上的吗?

网友(2009-01-27):
哦 !开来耍的!!

不过很牛!!

网友:
这么折腾也不装个差速锁,一边轮子打滑飞转。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全时8驱呀,要差速?

网友C:
全时四驱转向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全时8驱呀,要差速?

全时32驱也要差速,这是两回事。

差速是针对同一个桥上的两个轮子的,如果没有差速,转弯的时候就会使车轮打滑,加大磨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全时四驱转向怎么办?

转向轮用万向传动节和差速齿连接,差速齿把驱动轴的动力分配到轮子上。

网友:
一看轮子就知道是太脱拉,

网友:
应该装个可控差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转向轮用万向传动节和差速齿连接,差速齿把驱动轴的动力分配到轮子上。

貌似太拖拉没有差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