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电机齿轮

楼主(2008-12-28):
LAMA电机的齿轮要怎么拆?

网友A:
烧热后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热后拔

这个方法有点小问题:烧热后估计要有100度以上吧?这个温度会将马达里的、输出轴那端的塑料摩擦片也熔化变形了!
建议:用拉马或自己DIY个工具来拆卸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有点小问题:烧热后估计要有100度以上吧?这个温度会将马达里的、输出轴那端的塑料摩擦片也熔化变形了!
建议:用拉马或自己DIY个工具来拆卸齿轮。

DIY微型千斤顶!咔哧咔哧撑起来。

网友C:
有专用的工具,不过不是一般的贵,要100一套,干脆买新电机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专用的工具,不过不是一般的贵,要100一套,干脆买新电机算了

嫌贵?那只有DIY了!
这样的小拉马,除了模界的人使用,还有谁会用到……销量这么少,不卖它个100多,工厂可得喝西北风了……
LZ想想办法嘛!不就是搞些螺丝啊、螺帽啊、铁条啊什么的后,就能自己搞定的事儿嘛……
想玩好模型就得会折腾!

网友:
用齿轮拆除器吧3

网友D:
有专门的LAMA齿轮拆除器的,大概80一个吧。还可以用来拆450的尾同步齿轮,尾轴齿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的LAMA齿轮拆除器的,大概80一个吧。还可以用来拆450的尾同步齿轮,尾轴齿等等...

入模两个月了,我终于看出来你的头像应该是Wing 的吧?

网友D:
呵呵,Bingo!就是WING450。眼神不错嘛~而且我的还不是原装侧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Bingo!就是WING450。眼神不错嘛~而且我的还不是原装侧板...

看来蒙对了。这两个月学费没白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