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皮带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1、请问各位DD,450的皮带正常飞行的话,一般多少个起落更换啊?
偶的wing450已经100个起落了,但好像皮带任没有毛边。期间,炸了几次但皮带都没有问题。今天发现,大奖顺时针转动顺畅,但逆时针似乎也可转动。皮带松紧:稍稍用力可贴在一起。
2、还有,更换WING的大齿盘是不是要把侧板拆掉啊,岂不是很麻烦。有没有省事的办法。
3、大齿盘的轴承怎么更换啊?
先谢了。

网友A:
我08年5月买的一架450,经历N多次炸机,但是目前还没有碰到皮带损坏。
我不知道wing450大齿盘怎么更换。固郎 非耐克斯的大齿盘 只要把上面的一个螺丝拧下,然后把主轴从大齿盘抽出。卸下大齿盘轴承上面的罗斯,拆下单向轴承,然后更换塑料大齿盘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
翻了下老帖子,似乎单向轴承不好取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