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刀架上有什么变化!

楼主(2008-12-28):
看图
猜猜是什么型号的床
再看看图中有什么地方和原厂不同

网友:
黄山250  化成灰都认识

网友:
cjm250
自己改了刀架扳手
多了两把机夹刀
自锁紧钻夹

网友A:
有点像...但比俺那个大,多了个导弹头增高,车工一般

网友:
可以说说为什么这么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但比俺那个大,多了个导弹头增高,车工一般

正解,原来的导弹头不够高,那个手柄容易碰到底下的螺钉,现在好了!不过能说说从哪里看出车工一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原来的导弹头不够高,那个手柄容易碰到底下的螺钉,现在好了!不过能说说从哪里看出车工一般呢?

不光看出一般,俺还知道是数控刀车出来的,至少也是数控刀粒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什么刀都能看出来???不会这么厉害吧??

网友:
万用表不是一般的万用表 是电子万用表

网友:
电子万用表

电子万用表

网友:
机械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刀都能看出来???不会这么厉害吧??

也许还能看得出主轴转速,进刀量等。。。

网友:
转速进刀我看不出来,不过用什么刀,车的怎样,1搂照片里不是很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