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充电器!

楼主(2008-12-28):
各位帮忙推荐个充电器!
1)全功能智能MACRO POWER M6充电器
2)lipro 4S(1.65A ) 锂电池智能并行平衡充电器 开关电源
3)DN Power G2、G2 Spirit二款产品
4)亚拓原装 新版侦测型锂电充电器 平衡冲 RCC-4CX

以上几款哪个性价比高!
谢谢!!!

网友A:
除了lipro都推荐

楼主:
这个有啥不好?谢谢!

网友:
lipro 4S(1.65A ) 锂电池智能并行平衡充电器性价比高,现在的A6性价比好,可以充二个3S的

网友B:
亚托吧,精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lipro都推荐

严重同意 我的LIPRO全出掉了,特别是上海的那个商家服务极差

网友:
我用的dn2 感觉还可以吧 如果手里有好的万用表 可以重新调一下截止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
那M6就"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托吧,精度还行

刚看了说明书,亚托的也只能同时充一个4CALL的3CALL的,(除2CALL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