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有没有廉价的模拟器解决方案?

楼主(2008-12-29):
dx6i有没有廉价的模拟器解决方案?

近日入手一个dx6i,发觉确实是一只好控,只是郁闷模拟器不知道该怎么用。。。

试了音频线+ppjoy方案,所有的舵面在ppjoy里面都是猛跳。。。有人说兼容jr的模拟器都能用,但凤凰之类的动辄就100多。。。

我在tb上看到一种35块的模拟器,号称兼容jr、esky和futaba,可以用在G3上,不知道dx6i能不能用。。。

如果用音频线,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

还请高手指点阿。。。

网友A:
音频线就OK (ppjoy+s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线就OK (ppjoy+spp)

求教楼上的,不知具体细节应该怎么弄?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是死活不行啊。。。

网友:
我这里有卖 支持FMS G3.5 G4 XTR 50一个 保证能用  我就是用的DX6I

网友(2009-01-31):
买根esky 的模拟线,把插头改成3.5耳机插头就能用了。我正在用来玩G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