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说看看我的600N螺距和油门设定的对吗!

楼主(2008-12-29):
我的机子是600N ,用的是15%TOP的油!控是9X2,引擎是YT50,一般飞行螺距是-5  5 10 油门0%    40%    60%       75     100%   ,原来是按YT说明书上设置的!他原来-2 我觉的有风很难下来!所以就改为-5 ,中间60%的油门,是引擎中间刻度再往大里过去一格!刚好应该是60%的位置!我飞起来感觉很稳!但是有个韩国高手他说我的转速太快!请问你们觉的我的设定有没有问题啊!谢谢!

网友:
我的悬停油门是40%就够了,多了也是白费油

网友:
转速快点稳当,反正油有的是,不在乎发动机磨损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子是600N ,用的是15%TOP的油!控是9X2,引擎是YT50,一般飞行螺距是-5  5 10 油门0%    40%    60%       75     100%   ,原来是按YT说明书上设置的!他原来-2 我觉的有风很难下来!所以就改为-5 ,中间60%的 ...

懸停50%就夠了..
你轉數高可能是主油針有點貧油..小心活塞穿孔
我 idel 的中間轉數也不過56~60%  就覺得翻起來扭力就夠了
玩油的發動機直升機要的是發動機的扭力..不是轉數..
如果只是要轉數..那發動機很快就玩完..反正發動機便宜..飛各6桶的cosmo 30% 就能買顆新的了...所以無所謂啦
..發動機就給他盡量暴力的3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