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分奇怪的舵机问题!

楼主(2008-12-29):
好久没用辉圣9G了。。前阵子65炸扫齿了,于是换上辉圣,飞了大概10个起落左右,昨天突然空中放我鸽子了

我的设备是:  FF9+146  401+9257  好赢40A P+2217

症状为:空中突然有一个斜盘舵机偶尔抖一下舵,而且幅度比较大。。根本来不及降落就炸了,好在熄火了,3个辉圣没有一个扫齿!

地面检查,摘除大桨,推油门,前30秒一切正常,油门保持一个位置不懂,突然前斜盘舵机开始上下的抖动。。汗!

更诡异的是,导致9257也开始抖动,突然抽动一下。。很是恐怖!

更更诡异的是,当打了熄火,油门没有输出的时候,也就是舵机可以正常使用情况下,以上症状完全消失!~郁闷!!

现在已经换了65MG*3了,爽飞4个起落没有任何问题!看来辉圣是挂了,拆了看也没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

发个帖子兄弟们研判了。。

网友:
看下你的电调

网友:
是不是都 有这个症状, 还没起飞时,打副翼或水平舵的时候,有的舵机就哆哆嗦嗦的。 换了北田就没这个现象了,。以前哥们说可能是干扰自激。看来还是舵机质量太差啊

楼主:
如果是电调的问题应该3个舵机都有不规则的抖动啊。。但是前后就那一个舵机抖动了。。。

网友:
我以为就我遇见,看来是通病。

网友:
我的固朗450,
用三个辉盛,
几十个起落, 状态一直很好.

GL的30A电调

网友:
我的6EXHP控,用三个9G辉胜舵机,用了大半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舵机换下来,再试下,有可能是舵机质量不好,引起的自激

网友:
 恭喜,最近罢工的比较多。

楼主:
现在已经明确是这个辉圣的问题了,因为我换65以后尾巴就没问题了!~呵呵

垃圾辉圣,BS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