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经验上感觉,是有刷比较省电还是无刷比较省 ...
【请教】各位经验上感觉,是有刷比较省电还是无刷比较省电??

楼主(2008-12-29):
比如,同等条件下,380和2208比~
我不是很懂型号,就是力量等级接近的马达吧……

网友A:
无刷效率高 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比有刷省电

网友B:
不管是从经验还是理论上,都是无刷效率高

网友C:
放着不用最省电

网友D:
无刷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