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两种模式

楼主(2008-12-29):
401的普通模式和AVCS模式
用哪种锁的好啊

怎么我的401,
在普通模式里, 感度开关打到0, 感度75%
比, 感度开关打到2, 感度20%,
锁的还好呢?

想不通了

网友A:
这两种模式,主要是为了适应两种舵机,一种是数字舵机,一种是模拟舵机,当然在不知的情况下,两种都能用,但是,如果你是模拟舵机,可是你的401打到AVCS模式,由于修正的速度很快,容易烧舵机里的电机

网友:
应该是AVCS好吧,是什么角度控制的模式哦,舵机配得合适用这种模式更好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模式,主要是为了适应两种舵机,一种是数字舵机,一种是模拟舵机,当然在不知的情况下,两种都能用,但是,如果你是模拟舵机,可是你的401打到AVCS模式,由于修正的速度很快,容易烧舵机里的电机

401的普通模式和AVCS模式 與模拟舵机数碼舵机扯不上關系吧,AVCS就是一般稱的鎖头模式,普通的是非鎖头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的普通模式和AVCS模式
用哪种锁的好啊

怎么我的401,
在普通模式里, 感度开关打到0, 感度75%
比, 感度开关打到2, 感度20%,
锁的还好呢?

想不通了

Normal模式只对当前的角速度作出补偿,就是说当前尾部向左偏多少,就向右补偿多少。
AVCS有人叫锁头模式(head holding),我认为应该叫航向保持模式。实际上就是在普通模式上加上积分环节消除静态误差。在AVCS模式下,陀螺仪会记下旋转的角度,然后减掉接收机来的输入,作为补偿计算的误差值。这样的好处是Normal模式下的小误差引起的匀速转动和外界的干扰比方说风引起的航向偏移也能够被纠正,因此锁尾锁得更好。

一个很形象的例子: 陀螺仪电源接通后,把飞机调转180度放在地上,起飞后Normal模式不会有大的动作,如果是AVCS模式会快速调转180度。所以使用AVCS模式的陀螺仪要注意这点。

楼主:
十分感谢,

顺便问下:
1\  在AVCS下, 感度小于50%是否等于没有锁;
2\  我用401配合数码尾舵D591, 用AVCS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顺便问下:
1\  在AVCS下, 感度小于50%是否等于没有锁;
2\  我用401配合数码尾舵D591, 用AVCS有问题吗?

1)AVCS和Normal模式是感度通道的两个方向,这是401的设定方式。只要是AVCS方向,从1%到100%都是AVCS,反之亦然。
2)应该没有问题,只要指标满足要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