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舵的疑问

楼主(2008-12-29):
我没有什么电子学的知识,想了解一下电磁舵的线圈是否可以直接接到接收机正负极上,有什么要求,线圈一般都有阻抗这个指标。和接收机配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那位前辈能给指点一二

网友:
电磁舵的线圈不能直接连接到比例遥控接收机的正负极上.可以直接连接到开关遥控接收机上.阻抗在100-200欧.

楼主:
多谢楼上。但是从下面图片上看似乎有比例电磁舵, 不知怎么用,不知有没有成品买

网友:
没有成品

网友:
没有比例电磁舵

网友:
楼上的,您没见过不代表没有。国外很多,包括成品。www.microflight.com,
http://airmidimicros.com/MIServos.htm#MIActRow2
不过价格嘛,比2.5g的蓝箭还贵。

楼主:
ls是“我的飞行梦”的店主吧。什么时候能恢复营业啊,有些东西要买。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否加一个电阻,就可以将电磁线圈直接接到普通接收机上

网友:
呵呵,是啦。已经营业了,不过放完假又要出差。越到年末工作越多。普通的舵机是靠那根白色的数据线的pwm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动,所以加一个电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想自己做用在普通接收机的电磁舵机,需要有个转换器。http://www.oyajin.jp/~toko/pic/0012/index.html这里就有了。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朋友,那里能买到成品电磁舵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