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2.4G

楼主(2008-12-29):
日冠2.4G怎么样,现在想入这个,不知道好不好,有朋友用的来说说感受!:loveliness:

网友:
呵呵,据说它的V2版本是DSSS的。我一直想等模友的测试报告,但是一直没有。

网友:
用别的品牌也没贵出来多少吧?

网友A:
刚买了个V2版本的, 还可以,非常稳定,就是要先开接收机,再开发射机。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就不认了。

网友B:
就是要先开接收机,再开发射机。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就不认了。
怎么像pp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先开接收机,再开发射机。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就不认了。
怎么像ppm

PPM你好像说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买了个V2版本的, 还可以,非常稳定,就是要先开接收机,再开发射机。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就不认了。

兄弟,你没有说反吧?

网友A:
没反啊,说明书这样写的,我也试过了。不过起码没有普通PPM受干扰那样抖舵或跳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反啊,说明书这样写的,我也试过了。不过起码没有普通PPM受干扰那样抖舵或跳舵了。

能多谈些感受么?泡了很久国外的论坛,就属ASSAN和Corona的知名度高。但是corona是毁誉参半,我不能接受ASSAN的不跳频,因此貌似只有corona可以选择了。
BTW:在国外网站上CR4D的价格不到20美元,算下来不到140人民币,比淘宝上的价格还要便宜啊。

网友:
今天试了. 装在KT3D上,  反应速度明显比普通接收机快,  反正用过了2.4G就不想用回原来那72M的了.
. 天线才10CM长,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那没拉天线的发射机.呵呵

网友:
学习了
那东西为什么要叫“日冠”呢?

网友:
有一点疑问,corona是要求先开接受再开发射。那么它怎么决定工作时候的频率呢?是否意味着它的V2版本(DSSS)是不具备跳频的功能。

网友A:
没有扫频仪,也不知道是不是跳频的,不过DSSS是个很成熟的方案,在无线网络中早就用了,你看看现在的无线网卡,无线路由价格都不高把。还有DSSS的芯片组也是可以在网上找得到的,很多2。4G遥控都是那些芯片组, 影响可靠性的,最多是工艺问题,硬件软件问题估计目前都比较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扫频仪,也不知道是不是跳频的,不过DSSS是个很成熟的方案,在无线网络中早就用了,你看看现在的无线网卡,无线路由价格都不高把。还有DSSS的芯片组也是可以在网上找得到的,很多2。4G遥控都是那些芯片组, 影响 ...

您在那个城市?如果在深圳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测试一下。我手上有频谱仪和信号源,可以测频谱也可以测抗干扰能力。

网友:
观望测试结果.

网友:
我总觉得,先给接收通电,然后再开发射机,是非常愚蠢的一个设置,也许我老古董吧,但是我们一加入航模,老鸟们第一个跟我们说的就是先要打开控,再去接电。
   可是他非要让我们反过来,万一有一天用惯这种接线顺序的模友,去玩其他品牌的模型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很悲惨的事情呢?
   个人认为还是请生产厂家调整一下顺序。以方便广大模友!

网友:
我想是为了对码连接才这样设置的把, 那corona 接收机在开了发射机后,要10秒左右的启动时间,才能对上码,正常使用, 如果先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就不能对上码。接收机就不动作了。估计和抗干扰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才买了一套“日冠”2.4G。开始也正像你说的一样要先开接收后开遥控才能对上码。后来通过多次设置才知道其中的奥妙。就是按住2.4G发射高频头的按键开发射机开关(按键不要超过3秒钟)发射机不关机。然后用螺丝刀顶住接收机按键通电,接收机红灯闪两下后对码就可以了。然后发射和接收关机。重新开机就可以先开发射再开接收机也能对上码。

网友:
推荐EZC 2.4G

网友:
真是麻烦

网友:
刚入手2.4

网友(2009-02-22):
观望测试结果

网友(2009-04-12):
日冠的接收我用到现在还没失控过

网友D:
他们那个小黄,做事还是挺不错的,大不了用的不爽换他们新版本呗,我从V1 V2早期 V2 15点 V2 DSSS 3段 已经换了这么多种类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那个小黄,做事还是挺不错的,大不了用的不爽换他们新版本呗,我从V1 V2早期 V2 15点 V2 DSSS 3段 已经换了这么多种类了。。。。哈哈哈哈

V2 15点 和 V2 DSSS 3段  是什么意思?

网友:
V2他们有好多版本。。。。。有最老的掉电就永远无法重新连接的,也有新一点的15点跳频的,也有更新一点的3段扩频的,就是即扩频同时还在3段上跳的,接收机有单天线和双天线的。。。。。 据说还有更新的,我没用过,只用过V1 v2bug版本,15点版本,15点双天线版本,3段DSSS双天线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