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忍无可忍了,做了对CJM250的开合螺母

楼主(2008-12-29):
今天终于忍无可忍了:CJM250床子的以无法挑扣了,一回转能差半个螺距的。终于把它拆了:

开合螺母都快磨没了。拆开后就理解了开合螺母螺母的损坏应不是材质的事,应是设计原因:此床省却了光杠,而在大丝杠上开了一道槽,造成丝杠像丝锥一样对丝母磨削。所以使开合螺母寿命大缩短。实际上我看此床完全可以改成双杠的,以后有时间了一定给它改了。  螺母坏了那就想办法吧,本想给厂家打电话的,考虑到车床已过保修期,况且厂家也离我处太远,就是厂家发货也得一周以上才能用啊。自己整吧。但现床已不能挑扣,于是自己拿了根φ35的黄铜料找到一个干个体的朋友哪儿让其帮忙加工了两个丝母,剩下工作就不敢再麻烦人家了,拿回家自己加工了,先用锯片铣刀将其破开两半。

再将其两边按30度角铣一下边,

钻孔 攻丝

当时以为行了,可上到床上还是分离不开,丝母两边还是挂,于是简单做了一个偏心装置装夹到车床上车一刀好了,成了!

    这下就有4个件了够我用很长时间了,呵呵!(才发现,活不大但也挺麻烦的!)

网友:
做的真棒呵呵 比原厂的看来好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讲那条槽用锉刀稍微打磨一下,将棱角钝化一下!!

这样应该能好一些吧,而且对性能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来床还没坏时车两个备用。

网友A:
而且它为了装丝杠挡屑板更是将开合螺母精简成半片,就更容易坏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开合螺母的偏心轴开关给我看看?

网友:
你的就坏了:funk:
还以为只有我的倒霉呢
我都没几次走丝
的确是设计失败呀
现在我的还有齿轮箱低速的时候打牙齿声特别厉害,大小托板回差大,
还有漏油,刚买回来没这些,没折腾几次就房者也这样

网友:
我的开合螺母也坏了,可是螺距不是公制的.不知道是多少,复制麻烦了

网友:
应该没过保修期,CJM的服务蛮好的啊,前天专门带了个修理工来给我修的320,中托板丝杠螺母间隙过大,给改成双螺母消隙的了,主轴箱档位不准确,重新给调的,但有些档位需要打 拆解就没动,另外请他们吃的饭!!

网友:
好呀  烈害呀 不错 呀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把进给螺杆的那个键槽开口磨圆,那不就不啃铜螺母了,就算啃也少点

网友:
俺的250还没真正用过,看来要做好思想准备。

网友:
有备无患

网友:
还好我还没有买这款机,单杆机要玩纵走刀看来是搞球不成的。还是想着买个双杆机得。

网友B:
有“大丝杠上开了一道槽”的PP吗,很想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大丝杠上开了一道槽”的PP吗,很想看

应“万用表”要求上丝杆图:

槽的作用就是带动溜板箱的一个空心蜗杆,使拖板能纵横自动走刀:

”xiaoyi888“问的:开合螺母的偏心轴开关,实际很简单:就是一曲柄带动开合螺母的滑块做上下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万用表”要求上丝杆图:
槽的作用就是带动溜板箱的一个空心蜗杆,使拖板能纵横自动走刀:
”xiaoyi888“问的:开合螺母的偏心轴开关,实际很简单:就是一曲柄带动开合螺母的滑块做上下动作。

原来是这样 ,真是一个大号加长“丝锥”,看来是简化的设计,得想办法把它弄钝,我认为业余条件下较实际的做法是用小电磨把“丝锥”的每个刀口磨个小圆弧,这样就两全齐美了...就是一个个够你磨的

网友:
属于易损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且它为了装丝杠挡屑板更是将开合螺母精简成半片,就更容易坏了!

真是不是半骗师母
悦诚也可补充提示一下
丝杠开槽的设计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了,它对整对丝母的啃削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对单边丝母的损害不知道厂家做过耐久试验否

网友:
这种开合螺母虽然省到用铸铁替代,但由于是双片结构,一般来说也可以用不少时日
盗来的图片

网友D:
孕妇有法将现在单片改成双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孕妇有法将现在单片改成双的没

请liyf证实一下,这个的确是单片机吗?

网友:
cjm250就是半片螺母
不是单片机,哪有那么大的,而且还是一堆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不是半骗师母
悦诚也可补充提示一下
丝杠开槽的设计已经沿用了几十年了,它对整对丝母的啃削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但对单边丝母的损害不知道厂家做过耐久试验否

对!结构就是半片螺母的!坏了换半片就行了。很方便换的。我很少在床上挑扣。主要是水平不够!买来也就车了3套C0618挂轮胚料、两个中心架,一个跟刀架(为了省钱买此床我没要中心架及根刀架 )、6片φ230的杠铃圆盘 及平时车些小轴类零件而已,但损坏还是太快了。实际这也和原使用0618小床有关,习惯用此自动走刀:粗车时快啊!而应该用CJM250专设的纵横自动走刀装置!这样对开合螺母磨损就小多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设计的确是顾此失彼了,防了尘却损了母,使用户付出了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孕妇有法将现在单片改成双的没

上段如没V槽或者没法增加V槽的空间就没法改成双片机了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多加油,勤加油,再次的象悦诚那样多做几片待用,更深层的选用耐磨的合金做单片丝母

网友E:
孕妇老大,车床能用滚珠丝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孕妇老大,车床能用滚珠丝杠么?

可以用,但是在某些时候要记得锁紧才能用

网友:
哦,是不是因为这个玩意太顺滑了啊
我的615的大丝杠粗糙的要命,想换个杠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结构就是半片螺母的!坏了换半片就行了。很方便换的。我很少在床上挑扣。主要是水平不够!买来也就车了3套C0618挂轮胚料、两个中心架,一个跟刀架(为了省钱买此床我没要中心架及根刀架 )、6片φ230的 ...

而应该用CJM250专设的纵横自动走刀装置!这样对开合螺母磨损就小多了。
这个到可以,就是走的慢呀,我试过一次车光面,都坐差点睡着了,害得卡爪被扯到画了一圈,心疼死了,以后车都不敢走开

网友:
是不是研究一下加个光杠呢

网友:
 320的走刀

网友(2012-02-19):
引用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ra=page%3D1&page=1

这帖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惜已经打不开了

网友G:
请问溜板箱是怎么拆下的?我的松开四个螺丝怎么拿不下来呢?

网友H(2012-05-30):
好厉害的人,不服不行真的好厉害,羡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