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谁用730+3154锁尾的?有困难啊~~

楼主(2008-12-29):
谁用730+3154锁尾的?
我现在感度只有15左右~~~一高就抽~~
低了就不锁了~~太郁闷了~~
唉~~~

网友:
千万不要数字模式, 很容易烧。 我的就烧了。 730 + 3154,烧了。   你的是v1吧?我现在730,感度也只有15左右。

网友:
感度不能高,原因是尾翼间隙过大。换新的最好是V2升级尾巴应该会好点的。

网友A:
3154用过!  感觉力道不够!(有回弹现象!)  目前730+D261HB还行吧!  感度要高些!   看图吧!

楼主:
回复2,3楼~我的是V2~~
也好像4楼说的~有回弹现象~~我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4用过!  感觉力道不够!(有回弹现象!)  目前730+D261HB还行吧!  感度要高些!   看图吧!

是有回弹的问题~~感度低的话~~
但我用在200上~~D261能用?

网友:
据说买GM730需要些运气的。

网友B:
换上9257上去绝对有惊喜.就是重了一点.

楼主:
引用:
据说买GM730需要些运气的。

不会把~~
这个陀螺是我朋友的~~他以前也用这个陀螺配3154
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9257上去绝对有惊喜.就是重了一点.

能配的话早配了~呵呵

网友:
把DS关掉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用730配9253,大个的,50多克。数字模式,0延迟。 6ex控,中立点没有别人说的那么难调。锁尾感觉和伙计的401配9257没什么差别

网友:
730,401感度都在45的时候,实际感度不一定是一样的

网友:
我现在就用730+3154
以前听闻有人把730吹得飞上天,就买了个来试试(我450上用的是401+9257,尾巴很听话),730的话我觉得中立点比较难调,好不容易调好了,一个重降落,再重新起飞时,中立点又偏了。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还有730在插电前,一定要打到非锁尾,插电后再打锁尾,如果不是,起飞时,尾巴会左右摆。
还有3154比较热,不知和401搭配会不会好点。

网友:
我的是730+3154,感觉不错,每次飞完下来,总得摸下3154会不会过热,很幸运,没有,只是微温,很微的,不知道夏天怎样,我的DX6i的控,感觉在61.5-62左右,那个应该是感度吧,GYRO。
我的是V2,DS模式……

网友:
换舵臂往里面的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