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这个双桨难调,

楼主(2008-12-29):
低速的时候没问题..上了35%油门后双桨会越来越大
想问下什么情况下会导致高速出现双桨?
主轴 和 横轴 今天才换的新的

楼主:
飞机是013

网友A:
一,横轴太松.
二,主轴弯了.
三拉杆没调好.
四,有可能是桨的问题.
这四点,每个都有可能导致双桨,先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横轴太松.
二,主轴弯了.
三拉杆没调好.
四,有可能是桨的问题.
这四点,每个都有可能导致双桨,先好好检查一下.

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  中联歪了  也是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