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V4 原装电池充电电流

楼主(2008-12-29):
V4原装 7.4V 800MAH 电池 适合充电最大电流0.8A吗? 那0852充电器是不是就不适合用呢?长期使用0852充会不会导致电池使用寿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V4原装 7.4V 800MAH 电池 适合充电最大电流0.8A吗? 那0852充电器是不是就不适合用呢?长期使用0852充会不会导致电池使用寿命呢?

锂电的充电器最关键的是:要在单节电池的电压到达4.2V时能停止充电,电流略大不是要素。我不知道0852的充电电流有多大,不会有2A吧?使用1A以下的电流不会充坏电池的。

网友:
黑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