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0404控上那个电源插孔是什么时候用的啊

楼主(2008-12-29):
刚入手了LAMA,发现原装控的右边有个电源插孔,但是插上12V电源后控不工作,请问一下那个插孔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新手的问题,大家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入手了LAMA,发现原装控的右边有个电源插孔,但是插上12V电源后控不工作,请问一下那个插孔是用来做什么的啊...
新手的问题,大家见笑了..

当你的控使用充电电池、关掉控器后,那个插孔接上一电源给电池充电用的。
明白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看到篇这个文章http://www.g0dspeed.com/?action=show&id=500 里面说它的插孔和变压器的正负是反的 反的也可以充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看到篇这个文章http://www.g0dspeed.com/?action=show&;id=500 里面说它的插孔和变压器的正负是反的 反的也可以充电吗?

反着能充电?你想想看,用出口的地方能代替进口的地方吃饭吗?再说,那第三张图片中画红圈的下面有个黑色的、长方型的元件,那是个保护二极管,就是防止你将电源反接而设的……

网友B:
那楼上的你的能直接用充电器充吗?我的几个怎么都要改了才能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楼上的你的能直接用充电器充吗?我的几个怎么都要改了才能用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DIY过电池充电器?
真想动手弄的话,请先查阅下相关的资料。
这里先简单地说上些:
1、镍镉或镍氢电池理论上将,充电的过程和充电的曲线是不一样的。但你可以用定压电路控制充电的时间(这个方法不是最好的,但是比较安全的),即:8节电池X1.4V=11.2V时停止充电,根据控里的那个保护二极管的参数,充电电流选择在50~100mA之间比较合适。
2、还要DIY个恒流电路给电池充电。
3、根据你所选择的电池种类,再依据上面的两条设计一个充电器。
是不是觉得头大了?呵呵!这只是些初步的!
为了使每节电池都能较好地充放电,这8节电池必须严格地挑选(配对)!即使用8节性能近乎一致的电池,这样,才不会发生其中一个或多个电池因充、放过度而损坏!到这里是不是觉得麻烦大了?
还有想法继续弄下去吗?等你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DIY过电池充电器?
真想动手弄的话,请先查阅下相关的资料。
这里先简单地说上些:
1、镍镉或镍氢电池理论上将,充电的过程和充电的曲线是不一样的。但你可以用定压电路控制充电的时间(这个方法 ...

我直接把插孔里面的正负极换过来了...现在用起貌似没有什么问题,用的是原装的那个变压器,可以控飞机,也可以接电脑玩模拟器,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对遥控有没有伤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把插孔里面的正负极换过来了...现在用起貌似没有什么问题,用的是原装的那个变压器,可以控飞机,也可以接电脑玩模拟器,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对遥控有没有伤害..

只要电源的极性真确、电压合适就不会有问题……
顺便问下: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如果是FMS等,你可以小改一下,从电脑的USB接口里取出5V电源给控的编码电路,这样,发射电路就不会工作了,长时间练习模拟器也不必担心电磁辐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源的极性真确、电压合适就不会有问题……
顺便问下: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如果是FMS等,你可以小改一下,从电脑的USB接口里取出5V电源给控的编码电路,这样,发射电路就不会工作了,长时间练习模拟器也不 ...

用的G3.5
那现在在家玩LAMA发射就可以不用电池了,直接插变压器就行,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G3.5
那现在在家玩LAMA发射就可以不用电池了,直接插变压器就行,嘿嘿.

哦!是G3.5。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你因引用电脑USB里的5V供给控里的编码器,这样就不用另接电源了,并使发射电路不工作——没有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