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无刷电机烧毁的主要原因之一

楼主(2008-12-29):
近日连修几个烧坏的无刷马达,发现都是同一个原因烧坏。例如我自己的YT450跟我飞了快一年,很正常,前十天在空中平飞航线时突然烧电机炸下来。动作也不大,天气也较低。好好地烧了。经过修理,发现问题的起因是三根引线的根部多线叠压在一起。又没有传统的马达的淋漆固定,线与线之间在马达高速转动产生的震动变成相互摩擦,最终导致短路烧坏。
      防止的办法是有的,可以在引线根部滴上几滴502或者AB胶。把线固定,消除线间摩擦。马达的寿命会很长很长。。。。。。

网友:
如果是短路了,电调没烧算运气了吧

网友:
分析的不错。重点在于发现。

网友:
恕我冒昧,如果是出线短路的话,电机的线圈不应该会烧黑吧?

网友:
ab胶有腐蚀性的不能用

网友:
可以用耐高温清漆,502的话高温不行的

网友:
绝缘漆不错的 !!

网友:
好方法  帮顶

用AB胶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引线的根部,情况是复杂的。

网友:
可以用快干绝缘漆

网友:
如果多线并绕,根部一路断路是有可能烧毁另一路漆包线的。如果中间的漆包线破裂,匝间短路也可能烧线圈。前提是。。。电调没有因此先烧毁。。。

网友:
LZ分析的是对的,我原来在日本电动工具厂工作,他们的高功率电机的定转子(定转自都是漆包线绕的那种型号)全部都要滴绝缘清漆,一方面防止飞线,另一方面防止灰尘进入造成线间击穿短路。

网友(2009-03-22):
哈哈,极大可能是绝缘管太薄了,电机工作电流太高,发热导致缩管熔化,漆皮线短路导致滴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B:
正规的电机是一定要有浸漆这道工序的

网友C:
线间击穿,是不是指两根线没有接触,因为电压大所以短路了?

网友D(2009-08-04):
一般新手要他拆电机胆子不够

网友E:
我是绕好线后直接把漆包线引出来的,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F:
好像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

网友G:
相間短路.應該不會燒電機的.
燒是燒電調先....

网友H(2010-07-13):
马达的寿命会很长很长。。。。。。

网友I(2010-08-27):
又学到东西了了

网友J:
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K:
没看到LZ的题目吗,是“找到无刷电机烧毁的主要原因之一”后面还有之二、之三、之四................。 而且浸过漆的线圈肯定耐用些。

网友L(2011-06-17):
用耐高温硅胶

网友M:
轴承应该也废了吧

网友N(2011-10-18):
回复 网友O:
看到这个 想起以前公司的一件事 有点搞笑 笑一下 呵呵

网友P:
平时插插拔拔,就是一种很大损伤。
如果电机做成插孔内置式或者引线外套硅胶套应该好一点。

网友Q:
不错,不过,这样的精华是不是廉价了点。

网友R(2011-11-23):
电调测试视频
http://www.56.com/u77/v_NjQ3NDI3MjI.html
Q群190238679

网友S:
感谢楼主!!!!!! 省的都是钱。

网友T:
好经验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