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能谈谈D591这款舵机吗?

楼主(2008-12-29):
有模友出现3154发热甚至会烧掉的情况,不知道D591如何。请用过的前辈谈谈这款
舵机
的情况,是否能替代3154?

网友A:
我不是前辈,但也来说一下:D591是一款很脆弱的舵机,性能远没有广告说的好,能正常使用就谢天谢地了,取代3154更不太可能。

网友B:
我只说一个字:烂

网友C:
用了感觉还可以,锁尾不错,力量小了一点

网友D:
速度不错,力量有点小用在450上有点勉强
电机坏过,换了辉盛的电机又恢复青春

网友E:
用在450锁尾上,暂时还没烧,锁小飞机是没问题的。如什么200 250之类。

网友F:
二个字: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