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新手问题,木桨搞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08-12-29):
如图

网友:
这个是是包皮

楼主:
这个。。。可能要稍微割掉些,不然加油门会有异响

网友:
全部拨皮,用封箱胶带重新贴一层

网友:
我的全部拨皮

网友:
粘死或全部拨掉,千万小心,我曾用木浆在空中射桨,很危险

网友:
皮拨了,然后把两个铁丝的槽里点上点502,最后把桨调好了,就能用。。

网友:
我觉得为了安全还是别用了,万一射桨。危险就大了

网友:
用尺量一下

把两个桨的去掉相同长度的皮,然后两头上透明胶带做平衡,一样的高飞,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了,破的桨的阻力很大的,而且声音很噪....还有就是不会平衡.

网友:
可以,要把破损的包皮处理一下

网友:
用于悬停和简单的航线还是可以的,去掉破皮,宽的透明胶带全封,做平衡即可,我就这样用的。

网友:
最好别用了,木桨也不贵

网友:
环保点,省钱点,继续用

网友:
木头没破粘上继续用

网友:
为什么木桨容易射?

网友:
木料的植物纤维当然没有,玻纤、碳纤这种复合材料强度、韧性高了

楼主:
不是说玻纤比木桨差么。。。?

网友:
前缘如果没有裂开的话问题不大,裂了的话就不要用了。没几钱安全第一

网友A:
木桨只要稍有碰撞,安全起见,不要再使用。

网友B:
可以用啊 只是套套坏了``

网友C:
以前30多元一对木桨,为了节省我还是用的,现在10多元一对木桨,就不冒险了吧。

网友D:
我的木浆撞到树枝了.有2个凹口,好像还能练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