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换无刷问题,目的想留空时间长点

楼主(2008-12-29):
我买了个艾特的翼龙四,就是那种橘黄色的那个版本,看了下原配的电机实在是不满意,想换无刷的套装,供电打算用锂电,要求电机推力一般就是了,主要是要求要省电,低速性能好。请问无刷电机该怎么选,然后配什么桨?
谢谢

网友:
2208,kv1400,7060

网友A:
后推玩腻了就改前拉,高单翼玩腻了就改上单翼,上单翼玩腻了就改下单翼,2212(kv1400)+8060玩腻了就改2217(kv1000)+9060,我就是这么玩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推玩腻了就改前拉,高单翼玩腻了就改上单翼,上单翼玩腻了就改下单翼,2212(kv1400)+8060玩腻了就改2217(kv1000)+9060,我就是这么玩下来的

谢谢,楼上两位。
翼龙原配的桨是7060的吗?

网友B:
原配桨是7X3,用丰田绿推荐的动力搭配,比较方便,不存在向上移动马达的麻烦。
以前汕头启迪模型那里有卖这个动力套装的,直接购买回来(包含马达支架),就不用自己做马达支架啦。

----------------------------------
翼龙原配的桨是7060的吗?

网友C:
要特省电,用2212/Kv1000,浆7035,电流3A多点,推力200左右,一颗1300/3s电池飞得脖子痛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我的配置是2212 KV1000 8060  推力600  可以全动力飞行12-13分钟 所以综合下来连滑带飞 30-40分钟 重心处于40%除 起落架全部去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桨是7X3,用丰田绿推荐的动力搭配,比较方便,不存在向上移动马达的麻烦。
以前汕头启迪模型那里有卖这个动力套装的,直接购买回来(包含马达支架),就不用自己做马达支架啦。

--------------------------- ...

谢谢,请问具体是什么套装?是这个“新西达2208电机+HW25A兼容好盈程序电调优惠套装”吗?

引用 网友C:
要特省电,用2212/Kv1000,浆7035,电流3A多点,推力200左右,一颗1300/3s电池飞得脖子痛

此组合适合用2S的电池吗?我2S电池一大堆,3S的只有10个左右

还用怎么安装才最简便?

网友:
2S电池用后推的不好配重了,要改前拉的。

网友E:
2408铃铛加7060加2S电吧。呼呼。很廉价很实用。

网友(2009-02-01):
引用 网友E:
2408铃铛加7060加2S电吧。呼呼。很廉价很实用。

还是3S电  更有操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