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老路装的MONO1 "军刀"(视频已经上传)

楼主(2008-12-29):
老路:"
大家多分享,多交流,一同學習,一起進步.

我觉得“军刀”是一款竞赛级的MONO1,感觉整套船配质量是相当的,船体轻而挺,密而实,每一个配件设计都很专业很到位,舵系、轴系机加工件很精准,轴系的双段防漏技术更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设计者的严谨风格。我在组装过程中有一点体会,现在论坛发表和各位模友一起交流,相互学习,初哥动手,多多包涵,敬请各位模友多多指教。
1.
在安装前把所有需要组装的零配件备齐,并对其规格型号检查确认,配件是否完好、有效、匹配。如船体的气密性、如果装好后发现船体漏水再做防漏很罗嗦,如舵机的大小安装尺寸和电气指标是否是最佳选择,防水套内的黄油的粘稠度,传动轴油盖孔与轴的阻尼度,马达与电调是否匹配、桨的匹配等等……

2.
工具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微型直流电钻在开定位引孔时是有帮助的,阔孔器、什锦圆锉扁锉在修整毛边时是必不可少的,六角扳手、开口扳手,十字起、一字起小号的就足够了,剪刀、美工刀、直尺三角板也是需要的,粘接剂主要是环氧胶,少许502快干胶少许704硅胶和少许的螺丝胶,别忘了还要准备一点玻璃丝纤维,扎带要几根,1.5mm的板料准备一点,忘了,尖镊子一定不能少,上胶时它可是少不了的工具,小口的热风枪也是必须的。OK开始安装。

朋友的工作室

朋友的工作室

楼主:
轴的定位

轴的定位

垫起轴的角度

垫起轴的角度

准备好的胶水和玻璃布渣渣

准备好的胶水和玻璃布渣渣

开好零件安装孔以后的屁股

开好零件安装孔以后的屁股

网友:
那充电的阵容够大的,顶啦

网友:
帖子好详细
赞个

网友:
水都冻起来了,看你到哪里玩

网友A:
屁股左面的洞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股左面的洞是干啥的?

翻转水仓的进排水口,左右是船翻了以后水进入到翻转水仓里面使船的姿态发生变化,从而自己翻正。

楼主:
轴角度的定位

姜还是老的辣,老路找来一个4方铝材绑在上面作为临时基准面~比我平时用玻璃桌子方面多了~(设计对白)
.
老路:
      “         第一步:船体上各配件的定位开孔。传动轴孔,这个孔相当重要,特别是上下的尺寸,8mm对马达输出轴线的同心度和马达的安装位置有极大的影响。舵刀架的安装孔我是以船体的合模缝隙为基准作垂直辅助线确定的,保证了舵刀与船体的垂直。边刀也是垂直于船体。舵机推杆孔先开小一点待舵机架确定后再开到需要的直径。进水仓的孔有多种开法,可以看图片。开关插头插座我选择了最短组合,吸水孔开的离电调较近是参照了网友的做法,主要是把近水管缩短一些,减少水阻,有利于电调的冷却,出水孔同样处于这样考虑并冲向上方安装便于观察出水。天线离马达和电调远一点是有必要的。各孔的尺寸按配件的实际尺寸,配件之间的尺寸都是模友的经验值。开孔基本完毕。看图片。

第二步:开始安装。传动轴套的安装,先找一根平直的工艺棒,我用的是一节方铝,用胶带纸固定在船底,将传动轴套70mm处用铅笔作上标记穿过安装孔,再用橡筋固定在工艺棒上,三点一线有保障,轴套外露尺寸有保障。找一点轻木做一个垫木垫好,用铅笔打上记号防止位移,用少许502速粘一下并使轻木吸满502胶水,看图片。调环氧胶玻璃丝钎维剪断7mm左右长加一些,注意,上胶时应将轴下方转上来先上,用镊子镊少量胶丝往根部和垫木上涂一点,轴套上涂一点旋转轴套使轴套一周均匀涂到胶,用镊子补充胶丝,中途用热风枪适当加温在补胶丝,加温是一定要的,它可以使胶液更好的渗透防漏。待固化。

。”

网友:
支持!继续等待下文和视频

网友:
还没有下文啊,期待

楼主:
舵机架的制作

老路:
“    舵机架的制作安装:舵机架用1.5mm左右的板料可以做成一体或者分离的,我做的是分离的,重量可以减轻几克,做两个小角铝并在下面的面上打一个孔,粘接时小孔内注入胶丝增加强度,先不要粘,把舵机推杆从打好的小孔穿过,把舵机臂加上快装接头接好,把舵机放在舵机架上将舵机推杆穿入快装接头,调整舵机与舵机架的高低,调整舵机架与船体轴心的距离,定位舵机架的准确位置并用铅笔作上标记,忘了,舵机推杆的另一端与舵刀转向臂的固定孔连接,这时才能确定舵机架的准确位置,舵机推杆最好不要打折使用使舵机发挥最佳效率,减短一点推杆又可以减轻几克。还要按舵机说明书提供的尺寸做一个舵机工艺板,主要是便于粘接舵机架,不使胶液摸在舵机上,看图片。”

楼主:
海报

中途插入军刀海报一张`~

楼主:
电机座和轴的固定

老路:“马达固定座的安装主要是控制轴线与传动轴线的同心度,一般做法是将马达和机座先装好,将马达马达座和传动轴琐紧来上胶固定,由于马达自重,待胶干后总不是十分理想(当然后期是可以调整的)。也可以作两个工艺片,中心各打2mm小孔,工艺片尺寸一定要和马达前端盖一致,用两个等高圆柱体上在马达座上,做个模拟马达和座的总成,并临时将传动轴上的一个防油帽取下来安在轴后方上,使轴套从两边看都只有2mm的小孔,这样从后面看进去就变成42mm的小孔,用一只小手电照在船体前内部,从轴套尾瞄进去4点一线,看到电光,固定打胶,由于模拟马达较轻,好固定,虽然做起来麻烦些,但不容易产生位移,可以让输出轴的同心度保持的相当好,达到了减小阻力提高输出效率的目的。”

楼主:
老路:“ 舵机推杆孔的阔孔,找一小段比防水风琴套大口直径梢大一点铝管或碳纤管,把舵机推杆孔阔到同样的大小并打胶固定,注意舵机的俯仰角和舵刀转向臂的方位角动作时不要推杆碰到孔壁,这样做依然是为了考虑减少舵机的阻力提高舵机效率。风琴套两端都要上扎带。”

水刀固定架和天線座

水刀固定架和天線座

安全開關插

安全開關插

安裝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

安裝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

老路:个人认为三顆电池靠入水仓,四颗电池靠船軸會比較好跑

老路:个人认为三顆电池靠入水仓,四颗电池靠船軸會比較好跑

楼主:
军刀组装完成了

老路:“其它小零件都可以参考图片安装,天线插孔、出水嘴要打一点704硅胶防松防漏,但开关插座打胶丝时一定周围都要打实加热风再打丝,船面插口外要补强。马达的同轴调整,是在马达端盖与固定座之间用增加铂铝片的方法来解决的。电池固定卡扣我是用铝片做的,比铜片轻,四个点上粘一点铂橡胶皮。”

楼主:
老路:“总结一下。”

“军刀”安装体会
    我觉得“军刀”是一款竞赛级的MONO1,感觉整套船配质量是相当的,船体轻而挺,密而实,每一个配件设计都很专业很到位,舵系、轴系机加工件很精准,轴系的双段防漏技术更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设计者的严谨风格。我在组装过程中有一点体会,现在论坛发表和各位模友一起交流,相互学习,初哥动手,多多包涵,敬请各位模友多多指教。
1.
在安装前把所有需要组装的零配件备齐,并对其规格型号检查确认,配件是否完好、有效、匹配。如船体的气密性、如果装好后发现船体漏水再做防漏很罗嗦,如舵机的大小安装尺寸和电气指标是否是最佳选择,防水套内的黄油的粘稠度,传动轴油盖孔与轴的阻尼度,马达与电调是否匹配、桨的匹配等等……

2.
工具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微型直流电钻在开定位引孔时是有帮助的,阔孔器、什锦圆锉扁锉在修整毛边时是必不可少的,六角扳手、开口扳手,十字起、一字起小号的就足够了,剪刀、美工刀、直尺三角板也是需要的,粘接剂主要是环氧胶,少许502快干胶少许704硅胶和少许的螺丝胶,别忘了还要准备一点玻璃丝纤维,扎带要几根,1.5mm的板料准备一点,忘了,尖镊子一定不能少,上胶时它可是少不了的工具,小口的热风枪也是必须的。OK开始安装。

3.
第一步:船体上各配件的定位开孔。传动轴孔,这个孔相当重要,特别是上下的尺寸,8mm对马达输出轴线的同心度和马达的安装位置有极大的影响。舵刀架的安装孔我是以船体的合模缝隙为基准作垂直辅助线确定的,保证了舵刀与船体的垂直。边刀也是垂直于船体。舵机推杆孔先开小一点待舵机架确定后再开到需要的直径。进水仓的孔有多种开法,可以看图片。开关插头插座我选择了最短组合,吸水孔开的离电调较近是参照了网友的做法,主要是把近水管缩短一些,减少水阻,有利于电调的冷却,出水孔同样处于这样考虑并冲向上方安装便于观察出水。天线离马达和电调远一点是有必要的。各孔的尺寸按配件的实际尺寸,配件之间的尺寸都是模友的经验值。开孔基本完毕。看图片。

4.
第二步:开始安装。传动轴套的安装,先找一根平直的工艺棒,我用的是一节方铝,用胶带纸固定在船底,将传动轴套70mm处用铅笔作上标记穿过安装孔,再用橡筋固定在工艺棒上,三点一线有保障,轴套外露尺寸有保障。找一点轻木做一个垫木垫好,用铅笔打上记号防止位移,用少许502速粘一下并使轻木吸满502胶水,看图片。调环氧胶玻璃丝钎维剪断7mm左右长加一些,注意,上胶时应将轴下方转上来先上,用镊子镊少量胶丝往根部和垫木上涂一点,轴套上涂一点旋转轴套使轴套一周均匀涂到胶,用镊子补充胶丝,中途用热风枪适当加温在补胶丝,加温是一定要的,它可以使胶液更好的渗透防漏。待固化。

5.
第三步:舵刀架的安装。照舵刀架的端面做一个补强片并打好两个滑孔准备装在船体内侧,将船体的小孔外打少许704硅胶,把舵刀架总成上好。同样把边刀上好。

6.
第四步:马达固定座的安装主要是控制轴线与传动轴线的同心度,一般做法是将马达和机座先装好,将马达马达座和传动轴琐紧来上胶固定,由于马达自重,待胶干后总不是十分理想(当然后期是可以调整的)。也可以作两个工艺片,中心各打2mm小孔,工艺片尺寸一定要和马达前端盖一致,用两个等高圆柱体上在马达座上,做个模拟马达和座的总成,并临时将传动轴上的一个防油帽取下来安在轴后方上,使轴套从两边看都只有2mm的小孔,这样从后面看进去就变成42mm的小孔,用一只小手电照在船体前内部,从轴套尾瞄进去4点一线,看到电光,固定打胶,由于模拟马达较轻,好固定,虽然做起来麻烦些,但不容易产生位移,可以让输出轴的同心度保持的相当好,达到了减小阻力提高输出效率的目的。

7.
第五步:舵机架的制作安装:舵机架用1.5mm左右的板料可以做成一体或者分离的,我做的是分离的,重量可以减轻几克,做两个小角铝并在下面的面上打一个孔,粘接时小孔内注入胶丝增加强度,先不要粘,把舵机推杆从打好的小孔穿过,把舵机臂加上快装接头接好,把舵机放在舵机架上将舵机推杆穿入快装接头,调整舵机与舵机架的高低,调整舵机架与船体轴心的距离,定位舵机架的准确位置并用铅笔作上标记,忘了,舵机推杆的另一端与舵刀转向臂的固定孔连接,这时才能确定舵机架的准确位置,舵机推杆最好不要打折使用使舵机发挥最佳效率,减短一点推杆又可以减轻几克。还要按舵机说明书提供的尺寸做一个舵机工艺板,主要是便于粘接舵机架,不使胶液摸在舵机上,看图片。

8.
第六步:舵机推杆孔的阔孔,找一小段比防水风琴套大口直径梢大一点铝管或碳纤管,把舵机推杆孔阔到同样的大小并打胶固定,注意舵机的俯仰角和舵刀转向臂的方位角动作时不要推杆碰到孔壁,这样做依然是为了考虑减少舵机的阻力提高舵机效率。风琴套两端都要上扎带。

9.
第七步:其它都可以参考图片安装,天线插孔、出水嘴要打一点704硅胶防松防漏,但开关插座打胶丝时一定周围都要打实加热风再打丝,船面插口外要补强。马达的同轴调整,是在马达端盖与固定座之间用增加铂铝片的方法来解决的。电池固定卡扣我是用铝片做的,比铜片轻,四个点上粘一点铂橡胶皮。

10.
船还没有下水调试,因此也不知道那些部位需要调整,请各位模友指教。试航的图片和视频待日后奉上。

网友:
這貼貌似在哪個BBS裏見過啊!

楼主:
忘了说明。以上为好朋友 “老路” 原创,经老路本人同意后贴上5IMX

网友:
感谢“老路”大哥的教程。“FX”转载。。。。非常值得学习噶帖子。。。。很适合新手学习~~

楼主:
跑船的录象来了

网友:
聂耳音乐广场??
看到这环境心里就痒痒的,舒服啊!

网友(2009-04-20):
好教材,可惜15楼和20楼的照片看不见了。

网友:
老路的贴一定要帮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里的防水怎么做??

同问

网友(2009-05-26):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里的防水怎么做??

学习了,同问,请指导!

网友C:
防水怎么做啊?怎么没人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怎么做啊?怎么没人回答了?

一套完整的ETTI 弹纤维M4轴系

一套完整的ETTI 弹纤维M4轴系

向后抽出传动轴

向后抽出传动轴

在轴上涂满半固态润滑油脂

在轴上涂满半固态润滑油脂

然后满满旋转着装回去

然后满满旋转着装回去

抹掉外面挤出来的多余部分,防水完成

抹掉外面挤出来的多余部分,防水完成

网友:
这份教材做得太好了!

网友(2009-07-21):
这个轴好漂亮!性能也应该超强,好想仿制一个……

网友:
这个ETTI的轴好漂亮!性能也应该超强,好想仿制一个……看图片好像硬轴只是尾部安装轴承,后端加粗是为了减轻震动,碳纤维管里面是塑料王管,不知对否?期盼好心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09-10-02):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后面这段的轴承用的是滑动轴承而不是滚珠轴承!

网友:
LZ啊!这段视屏看的很爽, 跑了有5分钟,看上去是全油门。是用8.4V电池跑的吗?3800KV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电调多大?

网友(2010-06-03):
什么电机,型号,电调还有多大的桨,O(∩_∩)O谢谢

网友:
ETTI b29   系列电机。150A 低压电调。。。。。437.5的德国浆。。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
爽的不得了

网友:
军X在淘宝网怎么找不到啊,请问大家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2010-12-03):
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2011-02-24):
现在才看到 难得的好贴啊

网友:
再次来顶!全哥

网友D:
请教,安全开关插是什么东东?

网友:
顶上去,楼上的问题,哪位解答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安全开关插是什么东东?

安全开关插其实就是一个电源总开关,它是在电池于电调之间的一个插头,拔掉后模型的动力电源就会全部停掉,电机就不会在动作,这时候整理模型就不会有桨砍到手的危险了。

网友:
如果是比赛船体的话就一定要装安全开关,比赛规定的~~~~

网友D(2011-07-13):
轴与电机连接的那端,轴和外管之间有轴承吗,是防水的?另,硬轴是不是比软轴防水要好些。
软轴因为螺纹的关系,总是把轴套中的润滑油从轴尾挤出去。。。我的船就跑一次,后为软轴就上锈了。是这样的吗

谢谢。。。。。。。

网友:
很不错的船····很不错的贴!!!

网友(2011-11-06):
好帖子,新手学习了

楼主(2011-12-28):
虽过了几年,回头看到此贴,看到老路的手艺真的自亏不如

网友:
呵呵!现在这种好帖太少了!

支持教学贴!!

网友:
这帖子必须顶

网友E(2012-02-10):
回复 楼主:

玉溪的??????????????

网友F:
好帖子,好帖子啊!我才买了一个ETTI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玉溪的??????????????

是D ~~~~~老路在玉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帖子,好帖子啊!我才买了一个ETTI的外壳!

需要技术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与电机连接的那端,轴和外管之间有轴承吗,是防水的?另,硬轴是不是比软轴防水要好些。
软轴因为螺纹的关系,总是把轴套中的润滑油从轴尾挤出去。。。我的船就跑一次,后为软轴就上锈了。是这样的吗

谢谢。。 ...

没次跑完最好把轴抽出来上油保养

网友:
需要!需要!当然需要!

引用 楼主:

需要技术支持吗?

网友:
需要!需要!当然需要!哈哈!

引用 楼主:

需要技术支持吗?

有这么多毒P等着你技术支持呢!!!

网友(2012-05-15):
顶起,收藏两不误

网友(2012-08-26):
这贴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祥仔...你食錯野
搅到要呕白泡

网友:
好帖!!可惜不少图挂了!!!
楼主再发个强劲新帖!!!

网友:
船就是这样转圈圈的吗

网友(2012-10-23):
有钱就是不一样,壳子都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