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俠們,無刷電機發電問題

楼主(2008-12-30):
我現在要用到幾百瓦小型發電機,但是手頭又沒有,于是我想到了用無刷電機反過來當發電機使用,目前機器還在設計中,先來請教大蝦們,我的大無刷飛速達4250,假如電壓37V時,最大輸入機械功率800W,轉速5000轉每分,消耗電功率1200瓦左右。如果我讓電機主動旋轉,轉速也是5000轉每分,發電功率大約能達到多大呢?

楼主:
悲哀,no person answer me

网友A:
做出来有用吗?不至于做个应急的发电吧,电压也不够啊。

网友B:
不会大于1200W,如果不改变极对数的话,在5000转时能达到的最大功率也是1200W,要看你输入的扭矩有多大了,如果输入的扭矩比较小,同样是5000转,那发电功率也不会大。

网友C:
这样的逆向发动机,效率估计只有输入功率的75%,最多80%。

网友D:
不如买个小柴油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