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3的总结

楼主(2008-12-30):
飞了很久,如果飞的时间能长一些,电机不是那么容易坏,我就不会放弃了。

飞行录像,还是不稳。不练了,大约飞一分钟花一块钱,有点烧
www.youtube.com/guosod

2008.3-10
飞行:
只有飞时的感觉写不出。
尽早打方向,尽早归位,油门配合。
过小场地不利于练习。
平稳起飞,右倾斜大角度。
急停需要短时大油门配合。
右旋相对左旋易控制。

特性:
电机过热会使不长的电机寿命(估计6小时,最后很薄的电刷断)加速减少。
长时间小油门,电机更易热。
遥控不开,没有失控。天线没拉出加电池电量低有失控。
电池空载一段时间,电压略有回升。
直升机自检完毕有高频噪音。
遥控器很省电。
充电器空载有极小的高频噪音。

维护:
双桨:
导致动力抵消。一般因为旋翼头相对不平,不大的情况下,影响极小,一般不用调整,随时间有减小的趋势(运气好,能摔好)。折翼不好,因为极少有不对等的,有弹性会恢复,而且旋翼强度也会下降。

震动:
导致电机无力,升力下降。主要因为平衡翼左右长度不对等。

电机高温:
导致动力下降,消磁。有刷电机效率不高,尽量避免长时飞(参考环境温度)。

电池插头:
插头固定的突出过大,插拔费力,导致电线易断。弄掉突出可以解决。不要拽线,易断。

换电机:
主电机:
现象:
升力下降,自旋。
确认:
转动有响声,电刷断。
注意:
电机齿不应过于紧贴主轴齿,否则阻力大,也不应太松。

尾电机:
现象:
不明显,温度增加(参考环境温度)。
确认:
转动有响声,电刷断。反向不易吹动。
注意:
尾翼齿不应过于紧贴轴承,否则阻力大,也不应尾翼齿脱离电机齿。电机齿应与尾翼齿紧靠轴承时对齐。飞时尾翼齿会紧贴轴承。
不用锡焊的方法:
电机线留2cm(参考长度),套1cm热缩管,线头去皮与尾管里的电线拧一起,连接处包蜡套热缩管加热。

清洁:
保持适度飞行(生命在于运动),润滑油非必且有腐蚀,金属部分防锈(上蜡)。

调整:
倾斜盘找平:
油门增加到足够托起旋翼,拨动控制杆以主轴为准找平(微调)。死区大,以死区中点为准。
平衡翼:
左右对称,左右可见的平衡杆一样长,无双桨,水平。理论上一定攻角提升反应,但是作用极小。
向左或右旋转(微调范围之外):
一般是电机的问题(寿命到了)。调整尾桨推力,遥控的旋转微调反方向移动一定距离,开遥控,直升机通电,自检完毕后,旋转微调居中。反复作,直到稳定。此方法不应用于其他有舵机的方向,行程会偏移,控制范围一边大一边小,应该调节连杆长度。

易损(坠机,无坠机,其实除了电机其他爆结实):
无坠机:
电机
金属件生锈(上蜡)
球头连接松动,控制死区增大(直升机变贼)
电池插头电线易断(不要拽电线)
坠机:
包括“无坠机“
副翼螺丝处(4)易折
尾轴易折
脚架易弯
电池架易断
头罩易裂,鼻子掉油漆(提前上胶)
尾管螺丝处(2)易松(上胶,小心电线)

只有飞时的感觉写不出。

网友:
都是真知灼见!!学习了!~

辛苦LZ!

网友:
哈哈 27 我也要加入4#3B的行列了 不过我要搞个无刷版的

网友:
听说无刷版的快出了吧

楼主:
谢谢管理员
头一次
到处都说近期买的火,感觉自己像小白薯。
总的来说很喜欢4#3,一年多,除了自己把璇翼头掰折了和电机,其他没买过,副翼杆换铁的了。
小,真小,所以场地小,所以可以随身携带(适合出差),所以结实,所以不好调整,所以很不稳也刺激但是需要耐心,所以必须轻我觉得不适合无刷虽然也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了很久,如果飞的时间能长一些,电机不是那么容易坏,我就不会放弃了。

飞行录像,还是不稳。不练了,大约飞一分钟花一块钱,有点烧
www.youtube.com/guosod

直升机自检完毕有高频噪音 ...

“高频噪音”其实是舵机发出的,寿命也很短。不知道LZ飞了多长时间,我飞了3个月不到(期间有至少一半时间在等配件),换了四个主电机一个尾电机外加两个舵机。

网友:
楼主辛苦了,虽然没有看完全文(太长了) ,还是要顶一个

楼主:
回6楼:我飞了3个月不到(期间有至少一半时间在等配件),换了四个主电机一个尾电机外加两个舵机。

我估计你一次飞的时间比我长,我是烫手就歇,1分多钟,最快一个多月换主电机我的是磨坏的,如果时间长了是烧加磨.舵机我没换过,看网上有修理抖舵的视频,没看明白,拆了再装就好了,而且没螺丝,小心点很好拆,后来也抖,双桨,控制死区,都没管他,我觉得:时间不能让你忘记痛,只能让你习惯痛

注意,不要反向转电机,尤其快坏的时候,那时可能4*2根电刷中已经部分断了,反转会翘起来.其实都断了也能用一段,只要接触的还可以.

精神上支持你,我从lama来的,大家说得对,这机有点挑战,我中间有点要发疯的感觉,这种感觉。。。 像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