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我的雷鸟只能离地2寸

楼主(2008-12-30):
雷鸟高手救命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雷鸟原来能飞很高的,自从上次摔了一下把天线给摔断后,回来修好了现在只能飞到离地2寸左右的地方就再也飞不起来了,油门已经拔到头了,如果是外行人看见的话还会觉得是高手在低空悬停。汗啊~!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问题会出现在哪啊?

网友:
先查双桨和震动,因为这两样会消耗掉很多动力。

网友:
电池换到9.6,立马就飞高了,不过烧了别怪我:loveliness:

网友:
电机是否曾经过热?可能需要更换了,不要连续飞行2快电池

网友:
我是很好奇如何会把天线给摔断 难道是正好把天线摔在了刀片上
摔过之后飞不高的原因很多,检查一下双桨,主轴,齿盘和齿轮咬合吧,也换一块电池试试看。

网友:
电机退磁?

螺距不够? 双桨?大肚子电池?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给的建议,我会去查查的。
我初步怀疑是电池的原因,但是有不太像,原来雷鸟上的电池是 9.6V 700mah的电池,重量大概有96克左右,现在我换了 7.4V 1800mah的电池,大概重量90克。因为原来我试过用我朋友的7.4V的小电池,飞得不错,没看出有什么影响,所以才换成了现在这种。但是现在无论我是用原来的雷鸟电池还是新电池,都会出现一样的状况,就只能飞起那么一点点来,郁闷啊!

网友A:
我来帮LZ补充说明下~

以前正常,大炸一次以后。就只能离地2寸了。一开始怀疑是电池过充,于是搞了块7.4v 1800mah的电池来飞。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贴地飞...

飞机换新浆也一样。仔细观察,发现主轴有点弯。难道是这个问题?

等换个7.4v,800mah的电池试试。

另外雷鸟调双浆怎么调?我只会调450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高手给的建议,我会去查查的。
我初步怀疑是电池的原因,但是有不太像,原来雷鸟上的电池是 9.6V 700mah的电池,重量大概有96克左右,现在我换了 7.4V 1800mah的电池,大概重量90克。因为原来我试过用我 ...

你要是这么说,我觉得就有可能,我用的7.4V1800mAH 18C的电池,重量就是96g,一上来可以飞腰部高度,但是飞了一分钟不到就满油门也只能在膝盖高度悬停了。
这个你看我的飞行报告第一个视频就是这种情况。飞不高,但是换了7.4V40g的电池立刻就很有劲,飞得很高。
你说9.6v电池90g能飞得高那是因为它是9.6/90g不是7.4/90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帮LZ补充说明下~

以前正常,大炸一次以后。就只能离地2寸了。一开始怀疑是电池过充,于是搞了块7.4v 1800mah的电池来飞。结果还是和原来一样。贴地飞...

飞机换新浆也一样。仔细观察,发现主轴有点弯。难 ...

建议换一个LAMA的7.4v800mAH试试看或者E-FLY的7.4V1000mAH电池(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试试看。
如果楼主的雷鸟使用的是木桨,会好很多。如果使用的是塑胶桨,可以参看LFQC前些天发的帖子DIY拉杆调整。
也可以用吹风机加热自己调整塑胶桨的攻角。
另外借鉴004的调整办法,试试看大桨夹的松紧,这对塑胶桨消双桨或者振动也是有效果的。
如果还是不行,就在一个桨的桨夹结合处垫贴纸……不过目前我还没试过,高手既然这么教我了,我想也是可行的方法。
祝你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A:
DIY拉杆调整?我来搜搜帖子看看...
对了,004和雷鸟都没有浆夹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拉杆调整?我来搜搜帖子看看...
对了,004和雷鸟都没有浆夹嘛·~呵呵

我也不知道那个零件叫什么,要是放在450就是安装刹车盘和桨夹的那个位置。和中联连接的那个。
004和雷鸟的桨总要安装在那上面吧,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拉杆调整?我来搜搜帖子看看...
对了,004和雷鸟都没有浆夹嘛·~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8957&extra=page%3D3
好人做到底……替黑人做个广告了。

网友:
看到了,谢~
就是把球头塑料连杆换成可调连杆了... 让朋友试试看~ 呵呵

网友:
也可能是平衡翼攻角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用吹风机加热自己调整塑胶桨的攻角 ...

根据调004的经验,好像没有必要用吹风机来吹。因为每炸一次,基本上螺距都会变,用手掰塑胶桨就能消除。因为塑胶桨的塑性比较大,所以用吹风机吹到一个特定的程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摔还是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调004的经验,好像没有必要用吹风机来吹。因为每炸一次,基本上螺距都会变,用手掰塑胶桨就能消除。因为塑胶桨的塑性比较大,所以用吹风机吹到一个特定的程度没有太大的意义,一摔还是会变。

这是肯定的,但是折腾的时候一定不要指望下次炸机的好,总得给自己点希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