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床新讯—顶尖不配

楼主(2008-12-30):
莫氏3号顶尖

只能进一段, 可进最大外径: 大概 22.56mm
如能完整伸进, 应可到24.33mm

活顶一样

后果可想象可用手摇动

苦没出路

网友:
 这是什么锥度?查查

网友A:
尾座mt2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mt2号?

那要查查, 不能期望.

我想, 可有更短的顶尖可买
而尾座径口近22.56mm?
可能是"稀有的"规格

网友B:
你的车床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车床是什么型号!

型号嘛….
”

说过了, 是老伯送的. 本是蓝色, 上手为防锈乱涂了黑色

楼主:
可铣,其实不错
都忘掉了.
白鹰 HQ400/3

网友C:
这床不错呀!为什么不自己翻新一下呀?

网友:
呵呵, Ah John 得到這床可有排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床不错呀!为什么不自己一下呀?

很重. 搬回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到步3个大男人才勉强放上台面
翻新, 一定

网友D:
是那个顶尾巴太长了吧?你把套筒伸出来看看?伸出来可以套的话就锯掉一截尾巴就行了

网友:
改一改,自己车个MT3的内锥套如何

网友:
如果能摇动就是锥度根本不对

网友E:
有可能尾座套筒里不干净,实在不行再买把绞刀自己绞一下孔就行了,有卖莫氏3号绞刀的!

网友F:
顶尖是莫氏3号,尾座是莫氏2号,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那个顶尾巴太长了吧?你把套筒伸出来看看?伸出来可以套的话就锯掉一截尾巴就行了

根本不能再进, 锯掉一截尾巴没帮助.

尾座装不进这么长的顶尖, 尾座规格搞不清楚. 是白鹰系列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尖是莫氏3号,尾座是莫氏2号,不匹配.

. 我量过尾座内孔径开口, 莫氏2号太小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尾座套筒里不干净,实在不行再买把绞刀自己绞一下孔就行了,有卖莫氏3号绞刀的!

尾座套筒不干净. 这也是我想过的. 是有一点点锈, 不过还是一点点而已.
看图, 相差近
2mm, 相信不是清理一下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尾座套筒里不干净,实在不行再买把绞刀自己绞一下孔就行了,有卖莫氏3号绞刀的!

用莫氏3号绞刀, 是个好主意. 没办法中的办法, 谢谢

网友:
MT3
锥度:1:19.922;圆锥角:2度52分32秒;最大直径:23.825。
MT2
锥度:1:20.020;圆锥角:2度51分41秒;最大直径:12.065。

楼主:
就没办法买到合用的顶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办法买到合用的顶尖吗?

你都有车床了就自己车个尾顶吧,很容易的!搜一搜自制尾顶的贴子吧,先量出你尾座的锥度再车一个,车床就是干这个的!别浪费了它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尾座套筒里不干净,实在不行再买把绞刀自己绞一下孔就行了,有卖莫氏3号绞刀的!

莫氏3号不是规格
请教莫氏3号的规格是怎样 ?

网友:
尾座套筒都是标准的,孔应该是莫氏的。如果能摇动,说明还是不到位,或孔被擦伤过,不行你就把尾座套筒拆下来,对着光线看看内孔有没有擦伤的地方。另你再量一下尾座孔有多深?是否和你买的顶尖锥度差不多长?莫氏铰刀这家有卖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a2fb38.jhtml?pm1=1

网友:
好象还有一种锥 不是莫士的

网友:
给你个连接 你就知道还有两种锥度 http://www.jxcad.com.cn/read.php?tid=356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