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A123的技术解决方案

楼主(2008-12-30):
450的春天到了,准备退役原来的电池,特地收了一个X6来冲A123锂铁,重心一点不用担心,我用的是小尾舵机和730陀螺头只重一点点。如果是标配401+9257的话可能刚好。

左边看

左边看

从上面看

从上面看

电调最后移到后边可以起到配重点作用

电调最后移到后边可以起到配重点作用

用A123 或者普通锂聚都可以

用A123 或者普通锂聚都可以

装上头罩没有任何阻塞

装上头罩没有任何阻塞

网友:
铁理电好像是没电时候突然掉电压,飞时候小心

网友:
这个到底用什么充电器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充电特别快啊?

网友:
顶!4S真的带的动3D?过2天就去买!

网友:
试过这样放电池 明显头重脚轻 可能要放底板下面才行

网友:
希望lz尽快上视频啊

网友:
俺也弄几个试试

网友:
恩 飞行视频很能说明质量~!!

网友:
我只试过3S的
没赶上4S
这电池用是可用就是不暴
同是3S不如锂电暴
也没觉头重脚轻
充电是好快的3A充3S只要90分钟

网友:
悬停几分钟?

楼主:
3S的 只有11.1V肯定不暴了,4S的就不同了充满足足有14.8V

网友:
楼上算错了吧, 4S life 充满是14.4V 标称12.8V, 3S lipo标称11.1充满12.6V

我用过一段时间4S life(软包), 效果不太理想,主要还是重了点,4S要210g

网友:
楼主的固定方式倒是很别至

网友:
看来重量是大问题,A123飞500倒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4S A123 要近300g了... 不是重一点点了,简直是铁陀

网友:
看来是500的春天到了

网友:
不错,这样的话用WING V1的侧板刚好。可以把电池放在底板上。

网友A:
450能留空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能留空多久?

同问。。。楼主赶快上测试 视频吧

网友B:
悬停 航线不低于11分钟

网友C:
原帖由
沸点升高
于 2009-1-6 21:44 发表
悬停 航线不低于11分钟
中间不降落 ???还是多次起落加起来的时间总和?

网友D:
4S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还是3S吧,不过配置是:4500KV电机,50A电变,3D也可以飞5-6分钟

网友E:
上视频
等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