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851 充大肚电池

楼主(2008-12-30):
10月份我买了个墨绿色的0851充电器,一直给LAMA 的7。4   800毫安的电池充点一直都相安无事,每次都能充到4。18左右,
最近改了控的电池,用了3S的电池,也用0851,充,也没有问题,昨天刚飞了一块电池,控电就没有什么电了,我把3S插上
动力电池也没有电了,随便也把2S也插上,我记得0851的说明书上说可以两边同时插电池,我也就没有顾虑那么多
因为3S电池充的时间比较长我也就没有一直守侯,,当我回来的时候绿灯已经亮了,但是我发现 2S电池,涨圆了,用电池一量,
,单块电压4。5V了,拿去飞,飞机已经起不来了,电池已经报废了,这电池以前我从没有过充或者过放
希望大家用0851的时候切记不要同时充两组电池,教训啊

网友:
默哀一下。

网友:
能冲2个的传说终于被LZ给破了。。。

网友:
能同时充2块2S的。。。。。因为边上那个2S是并联3S接头的。
2S和3S同时充没试过。

网友:
啊。回去我拆开看看,

网友:
su-27昨天中了大桨啊!!!!!!!!!!!!!!!!!

网友:
这个充绝对不能同时充!
它内置的就是一个3S的并行充,只有三个输出口,你用2S和3S充,相当于把2S和3S中的两片并联了!这样的话3S或2S如果没充满,另一块虽然充满了,但也在一直恒流充,这样肯定会有两片会充坏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上明确写着不能同时充2S和3S的!
你在哪里看到可以同时充啊?

网友:
单个的充  绝对么问题   同时充那是谣言啊 啊啊啊

网友:
能啊
我都那样冲过好几回啦

楼主:
我已经通过电邮在ESKY那里的到确实,确实不能同时充 2S和3S的电池,说明书中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明确写着不能同时充2S和3S的!
你在哪里看到可以同时充啊?

0851的说明说上确实写着可以同时插入2节和3节的电池

网友:
我早就说过不能冲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反驳!!!   MD lz算是认识到了错误了。这帖子看了就气,是不是5imx拖太多了呢???我特意花了时间找到了  四狗   发的帖子,看了就气人!!!

关于EK2-0851,天外飞官方给我的回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3994&highlight=0851

关于EK2-0851,天外飞官方给我的回答
先生,
您好!
我是天外飞的shelby, 谢谢您对我们产品的支持。
EK2-0851是我司的一款平衡充电器,在客户中的口碑比较好。现就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
这款充电器可以同时高效的充7.4V(2s) 和11.1V(3s).
2.
如同时对7.4v 及11.1v两种电池充电,当其中的一款充好电后,充电器会自动停止对这块电池充电,而继续充另一块电池。绿灯会继续闪烁,显示在充电直到两块电池全部充满后才会恒亮。所以当一块电池已充满时,您无法从指示灯上识别到这一点。
3.
我们基本配置要求是12V,1.5A电源
,基本上我们建议不要使用1.5A以下电源,容易造成短路烧掉电源甚至是充电器,但像您所说的2A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这里需强调一点,电流的大小并不会影响充电的时间,这个电流值只是表明能否带动充电器,使其正常工作的一个数值。另电压12V是一个绝对值,请特别注意。
4.
关于充电时间120分钟,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数据,因为电池在不同的情况下,充电时间是不一样的。经我司反复测试, EK2-0851可持续充电时间为6小时左右,但为了延长充电器的使用寿命,我们建议每充两块电池,间隔十分钟左右,等充电器冷却后再接着充电。
如有其它问题,欢迎发邮件或是电话联系我。谢谢!
Thanks & Best regards,
shelby
New phone No.:+86-755-81728002-838  /  +86-755-81728009-838
New Fax No.:+86-755-29759716

发件人: OTTER BRAGI [mailto:otter@kclimb.cn]
发送时间: 2008年12月1日 21:39
收件人: twfsz@twf-sz.com
主题: Fw: 关于 EK2-0851的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首先觉得 0851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充电器,用相对不高的价格做到了很高的性能。

我是需要使用 0851 2s 3s 接口同时充电的(一共 5 块电池),在模型论坛和不少模友讨论,绝大多数的意见是不能或者不建议同时充电。但是 0851 的说明书中却标注可以同时充电,能不能同时充电对我比较重要。

1.这款充电器是否能够稳定高效的 2s 3s 同时充电?

2.如果 2s 3s 同时充电,在 2s(或3s)充满的情况下,是否已充满的电池组(2s或3s)会自动断电,而未充满的电池组(2s或3s)继续充电?

3.如果 2s 3s 同时充电,在 2s(或3s)充满的情况下,是否绿灯会继续闪烁,直到所有电池充满,绿灯才会长亮?

4.说明书要求的是使用 12V 1.5A 电源,我也是按照这样来配置的,但在论坛和模友讨论中,很多人使用 12V 1A 电源,也能使充电器工作。假设使用12V 1A 电源,2s 3s 同时充电,电源能够提供的能量是 12w ,而充电消耗的能量是 15.75W (以单节电池 4.2V,电流 0.75A 计),如果真是配置了 12V 1A 电源而又使用充电器 2s 3s 同时充电,是充电器不能工作,还是降低电流充电?

5.即使按照说明书要求配置 12V 1.5A 电源,所能提供的能量也只有 18W ,而消耗的能量高达 15.75W,我是否需要配置更大的电源,比如 12V 2A 电源?

6.说明书红字提到充电时间不要超过 120 分钟,这一考虑是基于什么道理?在论坛中和模友交流时,很多人的充电时间甚至超过 6 小时,对于我来说也会使用此充电器充大约 3000mah 的电池,或者会一块电池组充满紧接着充第二个电池组,这样时间肯定会超过 120 分钟,我需要每充 120 分钟拔下电源放置 15-20 分钟,然后再插上电源继续进行充电吗?

7.如果 120 分钟充电限制是基于散热考虑,那么在冬季我是否可以相对较长的使用此充电器充电,比如 3-4 个小时?

我使用的是新版 墨绿色外壳 ;红色 电路板 的 EK2-0851

还望 E-SKY 相关技术人员能够解答,在此谢先。

网友:
如同时对7.4v 及11.1v两种电池充电,当其中的一款充好电后,充电器会自动停止对这块电池充电,而继续充另一块电池。绿灯会继续闪烁,显示在充电直到两块电池全部充满后才会恒亮。所以当一块电池已充满时,您无法从指示灯上识别到这一点。

完全是狗屁!!!!!  0851本来就是串充,一块2s并联在3s上何来 “充电器会自动停止对这块电池充电,而继续充另一块电池。”

完全的谎言!!!   唉,不想多说了!!!新手以后也别问这一类问题了!!

楼主:
我来说两句

楼主:
这是ESKY官方给我的答复尊敬的先生:

       您好!

        刚刚打过电话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的技术工程师。 他说2S 和3S 的电池是不能同时充电的。

是不是您看错了说明书呢? 要不然的话可能是我们说明书的错误。 您说的LAMA 的说明书,是LAMAV3 还是LAMAV4 呢?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来信!

                                                                                                    刘慧

                                                                                                    ESKY

--------------------------------------------------------------------------------

发件人:460503493@qq.com [mailto:460503493@qq.com]

尊敬的先生:

         您好!

          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反馈。我自己看了下,确实是我们的说明书的失误。我已经转发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相关部门去修改这个说明书。 再次谢谢你帮我们及时的纠正错误!如果发现更多的问题欢迎随时来信!

                                                                                                    刘慧

                                                                                                    ESKY

楼主:
我要求ESKY赔偿因说名错误而使我损失的电池

网友:
 可以找esky。

网友C:
lz血的教训 希望新手以后都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钱,一起充电了!!要esky赔你基本不可能,因为老玩家从来不是 2s 3s一起充了。你要索赔还是要找 四狗 《==妖言惑众啊!

网友D: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