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换了副厂AB桨,飞行前后左右乱晃~~

楼主(2008-12-30):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是不是因为副厂的桨重心问题?换回原来的就没有问题,飞行稳定~~

网友A:
桨的质量不行

楼主:
这样啊,没有办法调试么?

网友B:
做下桨平衡吧

网友C:
可能是双桨所造成的
LAMA起飞后,若呈现双桨现象,大部分情况是你所描述的状况。建议:调整平衡杆的螺距试试看。: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D:
什么是平衡杆的螺距?

网友E(2009-03-09):
我也是 白浆不行 原黑桨很稳定

网友F:
可能是主齿轮下的两个螺丝宁的力度不均匀 结果使得主轴有所偏差 我之前也有这问题 后来修好啦
欢迎交流842662813

网友G:
我的白浆好像有点大,倒是很稳定,就是据说对电机损害比较大,不敢用了

网友H:
白浆不太好啊